[无线] 拆解山进SR-35

楼主(2020-05-11):
山进SR35的收音机,据说这个机器收听的质量非常的好。但是我听起来总是感觉有“噗噗噗噗”的声音。
SR35单声道收音机,使用的也是华晶CD1619CB,结构简单,这个机器也不怎么省电,电池电量低于2.3伏特,开不了机的。功放IC用的是TDA2822
德生218,888这类的廉价机也是使用的这些IC,这个IC需要外围的原件比较少,就可以组装成调频、调幅的收音机。
芯片输出功率大,内置AFC可变电容,有RF AGC/IF AGC,电子音量控制,调谐LED的驱动。
使用这个芯片组装的机器,不能说质量太差。要看外围的原件怎么样,比如日本的爱华使用的东芝芯片,国产收音机也是使用同样型号的芯片,但是在接收质量的确有天壤之别。
不过SR35看起来电路板也比较干净,使用久了,知道这个机器在调谐有一些缺陷。一个是芯片缺陷,一个是机械缺陷,但是不妨碍大家对它的喜欢。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可惜的是看到最后也不知道这收音机长什么样子。

网友:
来个三视标准图?

网友(2024-05-26):
这个机器现在DSP 的更干净,零件估计2只手数的过来

网友A:
用的芯片1691和2822,都是很普通的芯片,可它比用同样芯片的其它机器贵好几倍价钱。不明白它贵在哪里?

网友(2025-01-14):
引用 网友A:
用的芯片1691和2822,都是很普通的芯片,可它比用同样芯片的其它机器贵好几倍价钱。不明白它贵在哪里? ...

使用的Speaker 好,不是市场上的那种便宜喇叭。我今天晚上在网上找,就没有找到该型号的。不知道哪里有卖这喇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