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这液晶屏怎么驱动?FG12864X-000970

楼主(2020-05-11):
求接线图与驱动库

捡的刷卡机

捡的刷卡机

网友A:
写了12864了嘛  就用12864的方法驱动呗估计原来是串口通讯的  这个屏也可以并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12864了嘛  就用12864的方法驱动呗估计原来是串口通讯的  这个屏也可以并口通讯
...

有现成的图吗

网友B:
可以试试ST7565,一般都它

网友C:
从左往右依次是K     A     CS     RST     A0     SCL     SDA     VDD     VSS      VO     XVO      VG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ST7565,一般都它

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性最大

别可能性最大了我都发引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等待审核。这个控制芯片是st75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左往右依次是K     A     CS     RST     A0     SCL     SDA     VDD     VSS      VO     XVO      VG  ...

谢了,我试试,自己试多烧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可能性最大了我都发引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等待审核。这个控制芯片是st7567。 ...

这个Qpos竟然还是4层板,简直是浪费资源,引脚都不好量,驱动个屏好郁闷,要是有个现成的Demo那该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Qpos竟然还是4层板,简直是浪费资源,引脚都不好量,驱动个屏好郁闷,要是有个现成的Demo那该多爽 ...

双层的吧,我把屏拆做它用了,很好量啊,都在CPU的右边

网友:
按芯片找驱动,很容易找到的!我买了好几款屏,我都驱动成功了。

楼主:
这么老的贴子还有人回啊,5楼定义正确已使用中了,这东西某鱼5元一个,买来拆个屏都不亏,还有RCT6,051蓝牙等,很超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老的贴子还有人回啊,5楼定义正确已使用中了,这东西某鱼5元一个,买来拆个屏都不亏,还有RCT6,051蓝牙等, ...

我也买了同款,目前屏还没驱动好其他mcu用习惯了32 的gpio真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层的吧,我把屏拆做它用了,很好量啊,都在CPU的右边

用个手电筒照下就可以发现是4层板,PCB走线走的是实习生水平,4层板简直浪费,也导致用万用表定位Io困难

网友(2021-09-20):
VO和VOX之间是一个电容,估计是104,VG对地一个电容,估计是104,估的懒的量。

网友:
我也看到了,用此方法试试自己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