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5年的聚网捷拆机清灰及求新固件(AFOUNDRY EW750)

楼主(2020-05-11):
如题、1、2百元的无线路由器买过用过好几个了、TP、水星、腾达、等、都感觉用时间一长点就不稳定、而且最主要的咱农村自建三层小楼、这些个路由器WiFi都不能全覆盖、当时某宝一顿海选、398买了这台聚网捷EW750:

AFOUNDRY EW750

AFOUNDRY EW750

AFOUNDRY EW750

AFOUNDRY EW750

AFOUNDRY EW750

AFOUNDRY EW750

到手连宽带猫设PPPOE拨号等设置、就这样一直用着、别说它的WiFi信号是比1、2百得货强得多、我家3层小楼基本能全覆盖、只是3楼角落有两间房信号比较差网速比较慢;聚网捷EW750比较稳定、经常2、3个月连续工作不断电不重启、2.4G信号很强很好、但5G信号就很差、基本上隔堵墙就没5G信号、我直接禁用5G、只用2.4G了;用的现在(2020年5月)用了5年半了、这段时间发现它WIFI会无故断流掉线、WIFI信号覆盖效果也没以前强和广了、路由器LAN口用网线连接电脑、网线连是正常的、不会断流掉线、想着是不是路由器里面灰尘神马的多了有影响、那就拆开清理下吧,一把螺丝刀开整、看图吧:
发现主板还是取不出来、仔细看发现奥妙、铝外壳里面还藏着两颗螺丝、拆掉着两颗落才能继续:
主板拆出来了、有电灰尘和蚊虫尸体、不多、简单清灰、
硅脂导热垫漏油啊、漏了一大片、
用废布和纸巾清理干净漏油、看看具体硬件结构:外挂5G网卡?
CPU:MT7620
内存、运存
2.4G功放:
硬件就这样、这货有3个假天线?清理完装复通电使用、好像没啥改善?网上搜索、想更新下固件、找不到啊、各位谁有这个路由器的原厂更新固件或者可刷的稳定好用的第三方固件给个、谢谢。

网友:
有三个假天线可太搞笑了

网友:
花架子,配置低,看起来唬人,铝合金外壳和散热没关系。

网友A:
这一拆,顿时楼主还不知多花了250

网友:
我还有个e500+   ar   cpu  这玩意就是卖了个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拆,顿时楼主还不知多花了250

嗯,多花了250大洋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拆,顿时楼主还不知多花了250

也不是这样讲吧:lol:2014年的时候、800M路由器这个噱头还是很有卖点的最主要这货带无线功放、2.4G无线信号比一般的强的多、覆盖范围也比一般的大2、3倍、路由器连续几个月工作上网也很稳定,

网友B:
楼主真是扯,无线上网是双向的,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再大,你的手机发射功率也不能对等,白白浪费钱

网友:
5年,先把电容换了试了一下.看是不是电容闷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扯,无线上网是双向的,路由器的发射功率再大,你的手机发射功率也不能对等,白白浪费钱 ...

你说的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个情况、举例说:普通两人距离5米远互相说话聊天、大家都能够说得明白听得清楚、双方都能够收发自如、两人距离拉大到15米就听不见了、这时把一人换成一个大嗓门和听力超好的人、大嗓门说话另一人就听得明白清楚了、普通人小声说话15米对面听力超好得人也能听得见听得明白、也就同样能够收发了。

网友:
表示有一张图中的网卡,是笔记本上拆来的时间比较久了

网友:
山寨味满满,3根假天线,不是平白浪费么。

网友:
电容干了 。换一下电容 应该没事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深圳那边魔改的板子

网友:
没有假天线,剩下的两个天线都有功放芯片链接

网友:
别管怎么说,蓝色的LED在当时是很新奇楼主换换电容,还能用两年,这个设计真的是交智商税信号覆盖 应该也是心理作用占一大半

网友:
换下电容,加强一下散热,再试一下

网友:
假天线,NN的,真坑人,有图有真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