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老师帮忙看看这个2258XT,开卡成功,跑到40G掉速到0.8M左右(已解决)

楼主(2020-05-11):
是不是颗粒不行了

问题以解决,是CH2通道的闪存坏块太多,拆除CH2通道的闪存,(F01是CH0通道,F02是CH1通道,F09是CH2通道,F10是CH3通道,)用Q0914B开成90G正常使用,跑圈正常,跑圈30G以后速度掉到16M/S,以在正常范围,之前是掉到0.8M/S还跑圈不过掉盘。

网友A:
-SS = Simple Test Failures (EOL 4/15/19)
原厂解释

原厂表示:我在最简单的测试中失败了

网友:
58xt不是正常吗没掉死了

网友:
很正常啊58XT贴什么IM哪个不掉?

网友:
这个颗粒是大S等级中最垃圾的

网友:
连基础测试都不通过的垃圾片
这样正常
58xt贴啥都掉速

楼主:
看来只能换颗粒了,跑圈都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 = Simple Test Failures (EOL 4/15/19)
原厂解释

看到这个解释,笑喷了,这个颗粒做U盘都难,也难为山寨厂家了,居然能开出来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 = Simple Test Failures (EOL 4/15/19)
原厂解释

你的解释是老版本的了,现在的意思是结算及送货(仅封装,不做测试;就是没有测试环节没有测试成本,测试成本也不低的,好坏一块出,买方自行测试筛选)

PFB69
ss
对应型号及解释如下

网友(2025-02-13):
2258XT没有不掉速的,我用东芝TH58TGT2V23BB8N闪存,还没过半就开始掉速,过半后只有20-30的速度

网友:
开卡需要跑rdt测试。不跑测试坏块屏蔽不了,跑圈就掉盘,掉盘后看smart是不是有黄条了。

看我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