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蜗牛星际 zumax 电源改电容 + 硬盘背板加固态电容

楼主(2020-05-11):
蜗牛星际 zumax 电源听说性能还不错,就是电容偏小。刚好手上有些电容,把它改上去。

原来的电容,主电容400V 82uf, 其他电容 1000uf - 1500 uf,均为杂牌。

准备的电容,日系的居多,有些没用上。

主电容换成黑金刚 400V 120uf.

其他的也换上去。 -12V 的那个没换,因为直径小的不够了。
固态那个是 5v 待机,只有它体积合适。
12V 滤波由 16V1500uf 改为 16v3300uf,体积大了很多,但也装得上。
5V 滤波由 10V1500uf+10V1500uf 改为 16V1800uf+16V3300uf.
3V 滤波由 10V1500uf 改为 16V 1800uf.

换下的电容:

改完了电源,下面改背板。
背板背面:

背板正面:

加电容要找地方打孔。
由于是双面电路板,打孔最好找12V/5V/0V两面电压相同的地方打,避免过孔短路。
12V 找到两个适合的地方,图中黄圈。
5V 只找到一个适合的地方,图中红圈。
其他地方地线大面积覆铜,都不好打。

把固态电容焊上去,12V两颗,5V一颗。注意正负!!

正面焊点,不能过高避免顶到硬盘。

后来发现红圈中这个地方还能加颗 6.3V 的电容用于 5V 滤波,就加焊上去了。
2颗应该够了,给同学们参考:

谢谢支持。

网友A:
为啥不躺下刮皮焊接用704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躺下刮皮焊接用704固定?

能躺的地方也不多。如果想加很多电容的话,用竖立的小板,上面并联的方法也不错。
但我觉得加成这样差不多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躺的地方也不多。如果想加很多电容的话,用竖立的小板,上面并联的方法也不错。
但我觉得加成这样差不 ...

躺下来比站起来要剩下空间吧?多电容更好固定,用粗铜丝连接就近上板焊接,下面用点704固定,比竖立小板更能省空间,大电容一般高度比直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躺下来比站起来要剩下空间吧?多电容更好固定,用粗铜丝连接就近上板焊接,下面用点704固定,比竖立小板 ...

能躺电容的地方也就那几个, 其他地方都不行

网友B:
原来那几颗穿鞋的电容拆下来原位换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几颗穿鞋的电容拆下来原位换不行吗?

贴片电容我没有。而且体积太小了

网友:
牛,这样改法也好。

网友C:
为什么背板要加电容?加了以后有什么好处,不加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背板要加电容?加了以后有什么好处,不加有什么影响?

使硬盘供电更平稳。原1u电源滤波容量过小

网友:
很快得到的吧

网友D:
用普通台式机做了一个黑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普通台式机做了一个黑群晖。

不怕费电可以弄

网友E:
好手艺,电容都有数值参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电容都有数值参考啦!

容量比原来的大,塞得下就行的,没具体要求

网友:
心理作用大于实际用途。呵呵

网友F:
开关电源低压侧滤波需要用高频低阻高纹波的电容,楼主替换的有些电容就不合格,比如看到的16V3300,rubycon的PX只是标准品(也就是普通品),需要用ZLJ、ZLG、ZL、YXG等系列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低压侧滤波需要用高频低阻高纹波的电容,楼主替换的有些电容就不合格,比如看到的16V3300,rubycon ...

手上只有这些,没有专门去买。
比原来的应该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低压侧滤波需要用高频低阻高纹波的电容,楼主替换的有些电容就不合格,比如看到的16V3300,rubycon ...

那这电源原装的是高频低阻电容吗?换上的电容肯能比它原装这个丰宾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