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D6012 - 新品数控直流可调电源拆封组装测试

楼主(2020-05-11):
睿登新品发布搞活动,第一时间入手,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收到睿登RD6012的套装。

拆封~

白色包装盒,比较精致。

外壳在物流过程中变行了,睿登的对外壳运输的情况在马云家有提醒,可能会运输变形……

其实睿登可以把外壳做的更好些,比如分成简装和精装,我一定会掏银子买质量更好的,经过修正后,发现这种工艺的外壳还是有点马马虎虎,有没有更好的可以选择?!

套装里的开关电源,70V-800W,做工还是不错的,没拆~

打开睿登RD6012的包装盒

面板布局整洁、干净,接线端子有毛刺……整体还是很满意的~

选择了WIFI模块,此处为安装位置,安装有点别扭,不过还是装上了

WIFI模块安装后,感觉还是色彩不是很搭配,在强迫症的思维中,这挺纠结的……

修正外壳后,把开关电源和睿登RD6012放在外壳中,接线过程没拍照。

安装好后,准备测试下睿登RD6012,有事在处理,晚点上测试。

网友A:
除了电流增大了,这款和RD6006还有什么区别?前段时间入了6006,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电流加倍的了

网友:
很棒!!!
就是。。。米贵!

网友:
以前入手了RD6006,看面板外观没有区别

网友B:
这是要用来驱动电动工具么!

网友:
之前也看到了,60V12A很诱人,看到纹波指标250mV就无爱了,USB口也不是c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电流增大了,这款和RD6006还有什么区别?前段时间入了6006,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电流加倍的了 ...

电流加大, 精度可能降低??

网友:
我的今天也到货了,WIFI模块很难安装

网友:
有更好的壳子,铝合金的,淘宝另一家

网友:
已有5020 6006的路过 ,感觉小电压电流没有黑武士电源好用,所以这次就不撸了,,,,,

网友:
这个电源是不是降压拓扑,输入必须高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用来驱动电动工具么!

哈哈,弄了一堆无刷电机,每次都是一堆开关电源,麻烦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弄了一堆无刷电机,每次都是一堆开关电源,麻烦死了

套件几钱啊,无刷有经济型推荐吗?

网友:
忍住了,没有剁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件几钱啊,无刷有经济型推荐吗?

弄着玩的,航模的无刷电机,拆机的一大堆,几块到十几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件几钱啊,无刷有经济型推荐吗?

套件花了五百多软妹币,感觉不错,遇到大点电流的也比较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着玩的,航模的无刷电机,拆机的一大堆,几块到十几块都有……

马达便宜了,主要驱动板没有,非遥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便宜了,主要驱动板没有,非遥控用

无刷驱动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一大堆,拆机的或者套件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驱动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一大堆,拆机的或者套件都行

tb找不到合适的,请指导一下可以吗?或截图或链接,12v的10A以内,便宜小巧的,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找不到合适的,请指导一下可以吗?或截图或链接,12v的10A以内,便宜小巧的,先谢谢了。 ...

搜无刷驱动板,选择二手,很多拆机的,也有很多新的库存,设定最高价格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