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们 shine Disk M667 120G sm2258xt开卡求助

楼主(2020-05-11):
大神们 shine Disk M667 120G sm2258xt这个能开卡吗  flash芯片查不到是啥型号 谢谢你们

网友A:
能认几个按容量戳进去试,不行就ID反查看看再不行就真等大神来了

网友B:
基本上没有58XT开不了的TLC,只有找不到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认几个按容量戳进去试,不行就ID反查看看再不行就真等大神来了

颗粒上面丝印的找不到是啥型号 大神咋整 就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没有58XT开不了的TLC,只有找不到的固件,

颗粒上面丝印的找不到是啥型号 大神咋整 就我

楼主:
用这个工具开卡老报错

楼主:
这网站好像是国外的 大神们需要我就下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