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我设计的设备关于电子产品的选用!

楼主(2020-05-11):
因为工作需要,我设计了一个简易的灌装设备,做小样用的,因我本人对这些东西不了解,请各位高手路过了看看 ,顺手给指点一下!这个设备主要作用有1、生产纯净水。2灌装,最好是定量。具体见附件的图,图中的1、2、3、4、5、6、7是七个横向安装的管子,管子每侧安装4个灌装口。

现在需要达到的要求有:
1、纯净水部分,做到简单控制,可以做到1小时,2小时制水,精确到分钟,通过 控制时间来简单控制制水量。
2、纯水罐是是一个2--3吨的罐,放置于地面。灌装是离地约一米的工作台上,那么泵需要什么泵?增压泵可以吗?多大扬程的就可以了?
3、灌装过程如何做定量控制压力和流量?或者有啥改进的方法没有?
最后各种设备的选型如何定?各位法老有何好的建议?

网友:
直接咨询厂家。。。。

学到的东西多。。。。

楼主:
哥们 咨询哪个厂家呀  都想卖给你成套设备!

网友:
控制量可以用流量计,感觉没必要增压,因为高度起来就有压差,除非每次制水都不多,有点类似白酒的罐装

网友:
楼主搞的很专业啊,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 咨询哪个厂家呀  都想卖给你成套设备!

我朋友做灌装机的,可以下单,单个配件咨询的话,用啥配件找谁家就行,泵的就找泵

网友A:
我觉得吧
因为进水是有压力的,应该把纯水罐放在高处可以保持固定的输出水压。或者罐体密封半满,用压力控制来水。省去一个泵另外固定水压的好处是出水量的控制可以简单地用时间控制。调整好每次灌装时间就可以长期用了。
如果要精确灌装那就要专门的机器了。

网友:
重力水压,流量检测,电磁阀,红外液位监测,一个plc应该足够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
因为进水是有压力的,应该把纯水罐放在高处可以保持固定的输出水压。或者罐体密封半满,用压力控 ...

有道理 不过封闭水罐太麻烦了

网友(2020-07-26):
我有很好的思路,类似于定量灌装的,就像加油站那种,手动制水,到达水位即停,以前搞过软化水处理系统,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蠕动泵,或者上称量

网友(2020-08-29):
给楼主提些建议:1,在制纯水单元前若能通入自来水的话,即可省却加压泵;2,储纯水罐可置高处,进水电磁阀可省却;3,而7个出水口应装7个电磁阀及相应7个台秤,电磁阀的动作信号来自主令和台秤信号(罐装的介质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