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明纬SE-600-24电源如何改为可调电源

楼主(2020-05-11):
最近看了一些改可调电源的帖子,明纬S-350-24、S-350-27电源的帖子居多、SE-600-24的少量,还有一些其他品牌型号的电源帖子。以下是部分帖子:

明纬SE-600-24电源或采用KA3525/SG3525芯片的电源帖子:
1、(2018-06-14) 拆修一个明纬大功率的开关电源SE-600-2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52872
2、(2018-03-27)  明纬SE-600-24改可调电源 3.3-27V 25A输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0373
3、(2018-04-03)  继续 明纬SE-600-24 25A大功率电源改可调加电压电流表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5909
4、(2020-03-20)  工作之余提升一下动手能力,明纬SE600/sg3525改可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089
5、(2015-12-19)  明纬600W 12V电源改恒压横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94977
6、(2019-07-18)  拆解了一个明纬电源SE-600-48,邀请各位一起分析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6068-1-1.html
7、(2018-10-20)  up主第一次改造开关电源的经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360078/
8、(2019-08-20)  弄的一个电源,SG3525方案的改可调的只能10左右起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226
9、(2017-12-15)  论坛收的南宁科士达通信电源改0-60v,0-30A可调电源。SG3525方案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93933-1-1.html
10、(2019-10-22)  明纬S-350-24的电源改可调电源重点修复几处网络版的缺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313

明纬S-350-24、S-350-27电源的帖子:
1、(2018-03-29)  分享一下TL494芯片的LED开关电源350-24的一点小小的维修经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2744
2、(2019-08-22)  明纬 开关电源S-350-27V 改电压可调 最简单的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12
3、(2015-08-02)  更新完毕--24V 350W电源的最终更改-0-30V调流调压最稳定版总结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30160
4、(2020-04-07)  极致改明纬350-27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421
5、(2019-08-06)  明纬S-350-24开关电源维修及改造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28
6、(2015-07-18)  图解十步开关电源模块改可调  http://www.51hei.com/bbs/dpj-37371-1.html
7、(2019-05-12)  1小时改装贝尔卡特0-30V 1.5-15A可调电源 相加比超高很强大实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12
8、(2019-05-12)  坛友那买的明纬电源改可调不能调电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13&page=1
9、(2015-08-31)  去年准备改的明伟开关电源今年才改完0-35V0-10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9651-1-1.html
...

其他电源:
1、(2019-06-23)  明纬S-400-24能改可调么?接了一下,没有输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12
2、(2019-07-22)  一款质量较好的明纬24V开关电源改为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15
3、(2017-05-06)  电源改造教程:改造成可调开关电源  https://tech.hqew.com/circuit_1841788
...

考虑到支持功率越大越好、价钱可接受,便入手了明纬SE-600-24电源,然后又研究了一下,改电压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但没发现有改这款电源电流的帖子,所以发上来请大家研究一下,看看从哪里入手。

首先,大家看一下电路实物图:
图1---正面(整体):

注:(使用镊子和一字螺丝刀)去除了部分绝缘胶,以方便查看丝印编号;下同。

高压部分:陶瓷保险,压敏电阻,安规X、Y电容,串联了2个(深绿色)高压大电感,2个功率开关管,D25XB 60DF08M 整流桥,串联2个红宝石高压滤波电容200V1000uF,4个变压器。两个高压滤波电容旁边的红色电容看不到品牌和容量。
低压部分4个3脚的D92-02超快恢复二极管,2个(浅草绿色)低压大电感,4个尼吉康(HE系列 12.5x35mm)品牌高频低阻长寿命35V1500uF滤波电容,BT169DH单向可控硅三极管,A1015L  PNP三极管,温控开关控制的12V SUNON风扇。
芯片:TOP242PN开关电源管理芯片,KA3525主PWM芯片(与SG3525兼容,可互换使用),HA17358运放芯片,817光耦
总之,除了PFC,其他的该有的都有了。

比较坑的地方:注意看上图低压侧(右侧中间位置)的4个滤波电容和3个灰色680欧姆的泄放电阻,它们被上下两块铁片(靠近电感的上铁片是正极,下铁片是负极)夹在中间,这个间距距离只有16mm,这给更换支持更高电压的电容带来了不便。

借用网友“周广x”的开关电源功能分区图:

图片来源: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360078/

图2---正面(高压侧):

图3---正面(低压侧):

图4---正面(低压侧2):

图5---背面(高压侧):

图6---背面(低压侧):

图7---背面(高压侧元件标记情况):

注:ZD8未焊接元件;没有标记丝印编号的元件,是因为从正面看不到丝印编号,所以未作标注

图8---背面(低压侧元件标记情况):

注:R19、C49未焊接元件;ZD3焊接的是导线。

改电压:
实现电压可调的两种方式
1、改变PWM输出脉宽: 改变1脚到接地的电阻值:(KA3525)pin 1 -> J19 -> SVR1 -> R30 -> R63 -> GND。这是板子自带的调电压方式,SVR1是1K的可调电阻,R30是固定阻值的电阻。

2、改变基准电压大小:改变16脚到2脚的电阻值:(KA3525)pin 16 -> R50 -> R20 -> (KA3525)pin 2。 KA3525芯片的16脚提供5.1V的基准电压。

注意:更改为大于35V电压之前 记得把4个尼吉康35V1500uF滤波电容更换为支持更高电压的高频低阻长寿命电容;如 尼吉康 50V 1500uF,型号编码 UHW1H152MHD,这个是避开上面所说“坑”的支持更高电压并且电容量最大的高频低阻长寿命电容;当然,拆除掉“那两块或下面这块负极”铁片就基本解除这个直径限制。

这款电源中的KA3525芯片和HA17358运放芯片已经使用了独立供电,应该可以0V起调。

问题:怎样改电流可调?

这款电源中没看到康铜丝之类的采样电阻;跳线J12、J13、J14、J15、J16所使用的色环电阻阻值为0欧姆;R62和R63的阻值为9.9欧姆。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指导一下

原理其实都一样,无非就是把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和基准去比较。
大同小异的,根据这个芯片的特点,自己diy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大神的帖子里的指导图片。
我觉得,你这个600-24和3842有点像。
和494也有点像,除了494多一组比较器以外。

所以494改可调还是很爽的,自带2组比较器

网友(2022-06-13):
像这样图示,就可以把明纬SE-600-24  改成 0--48V(高于35V换电容)  ,0--25A的调压调流电源了

网友B(2020-05-11):
我也有一个,貌似上次接线不小心短路,再接入就没反应了

网友C:
T3就是电流取样
不过不是对输出取样,是变压器原边电流取样,这样控制输入电流就是控制了总输出功率。在固定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就是控制了电流。
如果要改不随电压变化的电流控制,估计要自己加电流检测电路如果真要改个好用的可调电源,难免要上电流表,那么直接用电流表的取样电阻(分流器),或者表头里有一路运放做放大的分取输出信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3就是电流取样
不过不是对输出取样,是变压器原边电流取样,这样控制输入电流就是控制了总输出功率。在固 ...

如您所说,就必须另找地方接入电压电流表及其取样电阻(分流器)了;比如 在这款电源现有的输出端子接入表头,电源的正极输出端子作为负载的正极接入端子、(下图中的)分流器的D极作为负载的负极输入端子。

之前已买入0-100V电压电流表和100A分流器,该表有 3根表头线 + 2根电流接入线,采用的是LM358芯片。如图:

采用上面的表头及分流器以后,针对电流可调来说,电源中的KA3525和358芯片的外围电路都不用做任何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貌似上次接线不小心短路,再接入就没反应了

你是说输出的正负极不小心短路了?

楼主:
使用上面的电压电流表头时,表头供电的正负极可接在风扇的电源处(与风扇并联),此处的电压为15V。

纠正:

1楼中的“温控开关控制的12V SUNON风扇”表述是错误的,温控开关控制的是KA3525的15脚、HA17358芯片的8脚、Q9三极管A1015L的供电,风扇(丝印CN2)是开机即启动。

另:图8中的PNP三极管Q9(型号A1015L)的b、c、e三极的标注是否正确?

网友D:
这个改电压60V配合睿登新的6012可调电源应该很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电压60V配合睿登新的6012可调电源应该很不错吧

那天看到RD6012的优惠活动了,不过没买

可否指导一下 将这款电源中的358芯片(HA17358)的5、6、7三脚的欠压保护功能改造为电流检测功能?

网友E:
此等好贴,必须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等好贴,必须收藏!!!

对这款电源改电流可调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F:
那图画的这么好!

网友G:
楼主辛苦把相关贴子集中到一块,方便查阅,很不错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图画的这么好!

“画图”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辛苦把相关贴子集中到一块,方便查阅,很不错的主意。

浏览器把看了觉得有用的帖子的标签留着没关闭,然后复制粘贴到这个帖子里,就是这样

网友:
新手 报道·学习中!

网友H:
我有一台SE-600-36的不会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有几个这样的电源。

楼主(2020-06-10):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SE-600-36的不会改

10元包邮解君愁

网友:
收集的挺全的,不错。就是不知哪个帖子里有关于改温控风扇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