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加热有放电声,更换云母片

楼主(2020-05-11):
家里的微波炉加热有放电声,而且加热东西感觉没以前快,检查磁控管发射头没问题,云母片有烧焦痕迹,加热30秒,云母片表面烫手,估计有部分微波直接在云母片上消耗了,同时导致了加热慢,于是网上买了几片通用的自己剪,更换后放电声消失,加热东西明显比没换之前快多了,加热1分钟云母片表面也没热量

比划比划尺寸然后剪就是了

剪好了

装的话先装一边,然后把云母片中间用手把它拱起来就能卡上另一边了

装好了

相对于有云母片的我更喜欢没有云母片的微波炉

网友A:
没有转盘那种的好像就没云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盘那种的好像就没云母片

好像是没转盘的就是一个凸出来的旺仔小馒头

网友:
旺仔小馒头

网友B:
别买没有转盘的,我家的就是,还是格兰仕的,加热很不均匀,用过亲戚家的转盘式的就加热均匀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买没有转盘的,我家的就是,还是格兰仕的,加热很不均匀,用过亲戚家的转盘式的就加热均匀多了 ...

我买的是一个混动的,既有转盘也有小馒头,没有云母片。加热很均匀,而且不用担心云母片烧毁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别买没有转盘的,我家的就是,还是格兰仕的,加热很不均匀,用过亲戚家的转盘式的就加热均匀多了 ...

没转盘的底板下面有一个金属的搅拌片,用来反射微波,相当于有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一个混动的,既有转盘也有小馒头,没有云母片。加热很均匀,而且不用担心云母片烧毁的问题。 ...

啥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转盘的底板下面有一个金属的搅拌片,用来反射微波,相当于有转盘

但是对比过确实是有转盘的加热均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买没有转盘的,我家的就是,还是格兰仕的,加热很不均匀,用过亲戚家的转盘式的就加热均匀多了 ...

我们家是有转盘的,不均匀。

网友(2023-09-24):
我没有楼主那样的耐烦心,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