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简易助听器再升级,基于MAX9814 V2.0版本来袭

楼主(2020-05-11):
前两天看坛友@kongjkd 在我仿制坛友采用TDA2320的简易助听器(附DIY资料BOM清单)内回复max9814模块效果更好,于是抽了点时间设计了这个简易助听器V2.0版本,使用MAX9814+8002A+X9511+TP4056的组合,麦克风放大使用具有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电路的MAX9814,开关机使用双稳态电子开关电路,音量调节使用X9511数字电位器,功放芯片使用3W的 8002A。同时优化了布局,避免了V1.0/1.1版本中原件位置导致的使用不便,与此同时PCB尺寸为41*25mm,仅比V1.0的41*20mm长了5mm。唯一的缺点就是相较于V1.0版本原件密度极高加上双面贴片导致的焊接不友好,而且MAX9814也不好焊

PCB已打样,现在众筹买原件,有意私信我。不包括电池外壳,88包邮一套(焊接好的成品)并附赠USB3.0 HUB板一片,只有6个名额(我就打了10片板子,留四套备用)

第一批测试无误后会开源

网友:
你先吃螃蟹,做出来对比一下tda2320效果,如果效果差不多,我看跟风做的就不会多。如果效果好。期待你的测评。

网友:
产品描述:

MAX9814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麦克风放大器,具有自动增益控制(AGC)和低噪声麦克风偏置。器件具有低噪声前端放大器、可变增益放大器(VGA)、输出放大器、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和AGC控制电路。

低噪声前置放大器具有12dB固定增益;VGA增益根据输出电压和AGC门限在20dB至0dB间自动调节。输出放大器提供可选择的8dB、18dB和28dB增益。在未压缩的情况下,放大器的级联增益为40dB、50dB或60dB。输出放大器增益由一个三态数字输入编程。AGC门限由一个外部电阻分压器控制,动作/释放时间由单个电容编程。动作/释放时间比由一个三态数字输入设置。AGC保持时间固定为30ms。低噪声麦克风偏置电压发生器可为绝大部分驻极体麦克风提供偏置。

MAX9814提供节省空间的14引脚TDFN封装。该器件额定工作于-40°C至+85°C扩展级温度范围。

自动增益控制(AGC)

3种增益设置(40dB、50dB、60dB)

可编程动作时间

可编程动作和释放时间比

2.7V至5.5V电源电压范围

低输入噪声密度30nV/

低THD:0.04% (典型值)

低功耗关断模式

内置2V低噪声麦克风偏置

提供节省空间的14引脚TDFN (3mm x 3mm)封装

-40°C至+85°C扩展级温度范围

网友A:
X9511的7脚不要直接接地,加个开关作为锁存键,音量调节好后按下锁存键,下次开机自动恢复先前设置的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511的7脚不要直接接地,加个开关作为锁存键,音量调节好后按下锁存键,下次开机自动恢复先前设置的音量 ...

我接得掉电自动存储

网友:
期待结果,我也想给父亲弄一个

网友B:
期待柠檬的测试结果,父亲耳朵听力严重下降,得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柠檬的测试结果,父亲耳朵听力严重下降,得弄一个

早配早好啊

网友C:
https://lceda.cn/ai-lin-ke-ji-xiang-mu-bu/zhu-ting-gong-ju
立创有一个开源的,也是用的这个芯片,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就是板子有点大

网友D:
我说的不中听,但是真不想看着人家活的不好了还要继续受害。
用8002是最大的败笔。8002的音质非常差,不能认为聋子就不需要好音质,差的硬件对声音的还原度更差,可懂度更差,况且3W的功率在正常人是肯定不会满功率使用的,但是听力不好的人不是正常人,可懂度变差他就要提高声压,会把功率调到多大不得而知,加大声压只会使听觉钝化,听力更加恶化。大多数人听力问题并不是他听不到声音,而是某些频率范围灵敏度下降导致听到的声音可懂度下降,正常的做法是要频响测试的,只针对失灵的频响提升,而不是用100瓦高音喇叭去轰。你自己带上耳机输入1瓦功率听一个小时后摘下来看看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不中听,但是真不想看着人家活的不好了还要继续受害。
用8002是最大的败笔。8002的音质非常差,不能 ...

那就换一个,我在找找有没有好一点的,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lceda.cn/ai-lin-ke-ji-xiang-mu-bu/zhu-ting-gong-ju
立创有一个开源的,也是用的这个芯片,不知 ...

这个是双声道的,不过我觉得意义不大,毕竟如果双麦克风很近的话,双声道效果应该一般,滤波电路可以参考,结合坛友@wulishui的建议,我准备换个功放芯片,加上滤波电路,出个V2.1版本

网友:
年轻人不错 加油 哈哈 我都快要老了  没精力研究了 等你搞出来 做个自己以后用 哈哈哈

网友E:
谢谢分享,支持折腾,那个麦克风芯片看起来不错,功放确实该换换,更好的我也没啥推荐,帮顶吧

网友:
MAX9814底噪有点大,而且不太好焊接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解决

网友:
9814直驱山寨MX500耳机没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支持折腾,那个麦克风芯片看起来不错,功放确实该换换,更好的我也没啥推荐,帮顶吧 ...

我准备换LTK5812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双声道的,不过我觉得意义不大,毕竟如果双麦克风很近的话,双声道效果应该一般,滤波电路可以参考 ...

换个TDA1308吧,功率不大音质好,还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