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纯水机(升级超滤机)方案求教

楼主(2020-05-11):
看了坛里大神关于DIY纯水机的帖子,经过交流、征集资料(首先感谢坛友 @dynabookss  @欧根 )有了蠢蠢欲动的冲动,决定先搞一个最简单的升级改造系统来试手,虽然方案十分简单,但仍然有很多吃不准的地方,特此开贴求救,希望玩水机的高手指点。
系统用途声明:用于过滤城市自来水(东北长春市)、1.8升电水壶接水烧开水饮用。
方案设计图:

希望求证的问题如下:
1.三级前置
图中超滤机保留三个10寸瓶,原配置为:PP+颗粒炭+压缩炭;由于原机在使用时水壶口总是有白色盐类沉积物,此次升级准备加入一级树脂滤芯,想知道:三级初滤最合理的排列方式
依照水流方向可以有:(1)1umPP+树脂+颗粒炭。(2)树脂+颗粒炭+1umPP (3)合理的顺序------。
2.RO膜
水源增压泵功率180W,具有保压自动装置,压力不祥,管路上已经加入了水流开关,使得水泵运行由压力开关+水流开关联合控制,系统中免去了RO增压泵,可以选用400G或600G膜,想知道在此系统中用600G膜单位时间内的出水量是否比用400G膜明显增加。
3.RO膜冲洗控制
想知道冲洗步骤的合理配置顺序;本系统是否需要配置延时出水控制,如果需要的话延时时间?秒、是否有非电控的自动阀?

网友A:
1、管路中加个压力表,看水压是否有7个压!否则要加增压泵。2、600加仑出水肯定大于400加仑,水量可以算出来.3、有18秒的延时开关。4、1umPP放在三级最后

网友B:
有超滤建议免去后面3级过滤直连ro膜

网友C:
终于在这里遇到一个老乡了,我家是汽车厂的。
我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用定量的废水阀,就看你是想省水还是省RO膜了。
加上四面阀就可以实现清洗了。
前面的三级滤芯可以不换,等用到时间需要更换时候再说。
RO膜工作压力基本上是6公斤,装好以后看出水量,如果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不考虑增压泵压力也行,因为我装的是无泵无电的纯水机,本来自来水就有压力的,没有增压泵只是出水慢。

网友D:
1.ro膜前需要增加水压表,膜前压力为7公斤,有了压力表
  显示,就可以调整废水比的开度。  如果达不到7公斤,
  ro膜的最大处理能力就没有完全利用, 是一种浪费。
2.水壶口的水垢,通过ro膜过滤就可消除,安装ro膜的作用
  就是降低水的硬度,无需再增加树脂滤芯
3.如果上600g,应增加活性炭的数量,活性炭是去除市政
  自来水中的余氯,保护ro膜的过滤材料不被氧化,延长其
  使用寿命, 同时改善纯水的口感。
4.由于现存系统已经有了初滤和超滤,那么PP棉可以省略,
  建议三级前置为:颗粒活性炭+颗粒活性炭+烧结活性炭
5.每次使用前后推荐都冲洗ro膜延长其寿命,可以通过自带
  18秒延时的进水阀,和自带18秒延时的可调废水比实现。
6.ro膜设计为不停机连续生产的,不适合即时即用,每次
  制水前后冲洗要耗费时间和水,所以我一般都是一次制作
  一瓶4升的水待用。所以一般家庭400g就足够了,这时的
  三级前置为:颗粒活性炭+颗粒活性炭+1微米PP棉,
  而且600G用的增压泵和电源要比400G的增压泵和电源贵很多

就写这些,有错的地方,请各位网友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管路中加个压力表,看水压是否有7个压!否则要加增压泵。2、600加仑出水肯定大于400加仑,水量可以算出 ...

多谢指点,如果考虑18s冲洗就要加出水开关了,最终方案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超滤建议免去后面3级过滤直连ro膜

多谢指点,这种廉价的超滤我不太信任,只是感觉没有那么精细,但有了这货前级PP免一年多后检查并不很脏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在这里遇到一个老乡了,我家是汽车厂的。
我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用定量的废水阀,就看你是想省水还是省RO ...

老乡你好很高兴能够临帖,汽车厂那边水压会高些,二道这边管道未改造区域的水压不高,两年前装这套非RO膜的5极净水器,使用时水流细小所以一直用泵加压使用,加泵后5极净水器出水压力相当于有桶纯水机满桶时的出水压力,本方案的初衷就是在不加RO泵的情况下净水压力稍低些也能满足使用即可,每天四五个人饮水不超过15升应该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ro膜前需要增加水压表,膜前压力为7公斤,有了压力表
  显示,就可以调整废水比的开度。  如果达不到7公 ...

很高兴看到坛友的回复,几方面的指点非常清晰、实用,我的方案中使用的管道增压泵是必须使用的,没有这个泵则便池水箱都无法上水,我的想法是用一个稍大的RO膜配合稍低的水压再忍耐一下稍小的出水量来获得品质较高的饮用水,关于前三级的配置就采用你的方案了,再次感谢。

网友:
我是自家管道加装的过滤系统,水龙头接了个三通,分出一个2分的出水,目前用的是三级净化,效果还不错,因为没有入户的初滤,所以1级直接PP棉,2级活性炭,3级烧结炭,水硬度还行,就没加树脂。末端还有个麦饭石芯改善味道。
最近也考虑上超滤,不过家里都是先烧水,自从用了3级以后水壶就没了水垢,已经很满意了。
主要还是成本低,一套10mm总共下来不到100,PP直接买了一堆,一个月一换,价格实惠。
欢迎探讨

网友E:
对ro来说,前置超滤和pp棉是重复的,特别是把pp棉放在超滤后边除了降低流量没有太大的过滤意义。不装ro专用增压泵的话,可以选择低压ro膜,对于高压膜来说想用大流量膜配合低水压实现小流量过滤不是很合适,过滤效果和废水效果都要打个问号。至于交换树脂,饮用水能用ro的尽量别用交换,除非还要考虑洗浴用水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ro来说,前置超滤和pp棉是重复的,特别是把pp棉放在超滤后边除了降低流量没有太大的过滤意义。不装ro专用 ...

感谢你的指点,加一级PP棉的想法源自对那种低端管道式超滤的不信任,曾经有过隔几天没用水超滤出水发黄的情况,我已经决定用400G的膜了,我会在装配过程中实验的,如果直接出水能满足使用就用着,效果不好再加RO泵也不迟。再谢。

楼主:
我的方案图只是示意图,今天已经在开泉家下单了,真正安装的时候延时开关、废水比阀一个也不能少的,决定分两步走,初装时不加RO泵,因为现在的管道泵是系统原有并不可或缺的,实验后如果出水过于不堪将在下一步加入RO泵,但双泵运行也算是无奈了。

网友:
你这个方案基本和我家一样了,前面是超滤管道净水器,后边是400g无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指点,加一级PP棉的想法源自对那种低端管道式超滤的不信任,曾经有过隔几天没用水超滤出水发黄的 ...

你这个方案基本和我家一样了,前面是超滤管道净水器,后边是400g无桶。
有前面的超滤,PP棉一直都是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方案基本和我家一样了,前面是超滤管道净水器,后边是400g无桶。
有前面的超滤,PP棉一直都是白的 ...

我的PP棉一年多稍微发黄,是我这里的水质差好多,从我的系统来看就是一个国内推广净水设备的时间线,也是我个人对水质关注的觉醒过程,起初由于本地城市建设工程频繁,自来水管道经常的更换、维护、修复、加压升级等等,隔三差五的水龙头出泥汤,水嘴自带的滤网经常堵塞,于是加入了纱网式粗滤瓶,接下来随着管道式超滤器的价格不断贴地,于是加入了宣称出水可以直饮的管道式超滤净水器,使用一段时间后觉得直饮真的达不到,于是升级加入了5级净水机,使用感觉不错的,但是偶然的情形下品尝了RO反渗透纯水,真正的是“**山泉有点甜”的感觉,于是再次升级本系统,升级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改善本系统的用水质量,二是为改造另一台“美的M1”50G有桶商品纯水机积累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PP棉一年多稍微发黄,是我这里的水质差好多,从我的系统来看就是一个国内推广净水设备的时间线,也是 ...

我一开始是安装了管道式超滤器,用玻璃杯接自来水和净化水肉眼查看对比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这边水的硬度比较大,水垢很厉害,所以又加了400GRO(也是开泉的)。一开始ro机的三级净水我根本就没装滤芯,后来是因为滤芯放着占地方才又装上的,结果好几年了pp还是白的。
另外一个经验:可调废水比用那种最便宜的2分塑料阀门就行,调节的时候保证纯水出水速度的情况下,废水调到最大。原机配的针阀容易堵,因为废水盐分浓度大,会产生结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开始是安装了管道式超滤器,用玻璃杯接自来水和净化水肉眼查看对比还是很明显的,但是我这边水的硬度 ...

废水阀的问题没考虑到已经拍了可调的电磁阀是为了自动冲洗准备的,等有问题了再说吧,不知道层主是否用了RO泵,我想不加泵试试的,只是不知道出水量的问题,另外还在顾虑系统压力低的时候高压开关是否起作用,第一次弄这些好多迷糊问题,只有等真实安装使用了才知道。

网友:
你这个泵180w会不会功率太大了,我的800g都只用120w的,400g用5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