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把我的工具保养一下,不知道图中几种润滑油哪种合适?

楼主(2020-05-11):
二硫化钼看起来好高大上,不知道用来保养电动工具合适不合适。电动工具出厂原装的好像没有使用二硫化钼的(黑色的),难道不适合吗?

网友A:
电钻的话随意一点普通高温黄油就可以 没那么娇贵 我的不管是进口里奇还是国产电钻都是用的公司的普通蓝色高温黄油

网友B:
都不行,硬要说的话,2吧
虽然也是山寨货,不过也能凑合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钻的话随意一点普通高温黄油就可以 没那么娇贵 我的不管是进口里奇还是国产电钻都是用的公司的普通蓝色高 ...

看各种工具的拆机贴,原厂的几乎就没有蓝色的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行,硬要说的话,2吧
虽然也是山寨货,不过也能凑合凑合用

晕,1和3可是大名鼎鼎的昆仑。。。

网友:
这个不好说,我用的是美孚的,电钻用美孚蓝色的,电动扳手用高温的汽车用的蓝色的,电动扳手用3号,粘度高,温度高,低温的容易流淌,电锤是专用的威克士,牧田的都有电锤专用油,就是价格贵点,国产的电锤专用油,普瑞斯博牌子,就是电钻用的黄油,不流淌,耐高温,不太会发干,这用的什么油,感觉跟普通的有不一样,可是看了好多就是不太一样,百度说是半合成润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各种工具的拆机贴,原厂的几乎就没有蓝色的润滑油。。。

干嘛要管原厂啊 便宜的国产用的太便宜 好的比较贵 自己用着合适就行 电钻哪有那么娇贵 天天干活 我有几把电钻都7 8年了 除了换个电机或者碳刷 齿轮箱也没见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1和3可是大名鼎鼎的昆仑。。。

我说的是图2这种也是山寨的XHP222,有这么难理解么?什么时候说昆仑山寨了

网友:
博世的GSR-15RE也可能是16RE,带冲击的(德产),自带是蓝色的润滑脂

网友:
得伟原厂就是灰色润滑脂。另外对大多数电动工具来说 3号粘度过大了。我以前用美孚XHP222 现在用美孚1号红色的。

网友C:
个人觉得,电动工具的行星齿轮之类用1号润滑脂,电锤的气缸之类用0号润滑脂,市面一般卖的3号脂太稠了,只适合慢速的机械运动润滑。

网友D:
角磨机这种高速工具用哪种润滑油合适?

网友:
润滑油对工具影响不大,主要是工作中产生的灰尘和碎屑,用一段时间就要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这种高速工具用哪种润滑油合适?

找个新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电动工具的行星齿轮之类用1号润滑脂,电锤的气缸之类用0号润滑脂,市面一般卖的3号脂太稠了,只 ...

嗯,把3号pass了,开始考虑1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新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啊

拆开看了能知道是什么牌子什么号的黄油吗?

网友:
转速越高,选粘稠度越低。转速越低,选粘稠度越高。所以电动工具,基本上都是2号以下耐高温,附着性强的润滑油。所以应该是不含二硫化钼的合成油应该是首选。

网友:
2凑合能用,1/3不行,和牌子没关系

网友:
用1/3之后齿轮箱会发热,电池使用时间缩短,输出最大功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