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双TDA1521功放机 供电电源的准备

楼主(2020-05-11):
双TDA1521功放板,经过元件焊接3.5mm音频线的自制功放芯片和散热片的结合,现在开始准备功放板的供电部分----电源。

相关文章:
乐派LP-A6FM功放机
改善乐派功放机的FM调频收音机接受音质和效果
为功放机提供动力的开关电源增加小水塘
自学sprint layout
DIY TDA7297功放机

网友:
等着楼主直播

网友A:
杂牌电源,拆开可见水泥块或者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电源,拆开可见水泥块或者铁块

功放板13元/块,兄弟你说,我用什么品质的电源?

网友:
连基本的hifi要求都达不到

网友:
不是正负双12V吗,电脑电源好像没有负12V,不知道能否呯

网友:
这电影足够了

网友:
-12v功率太小了,还不到1a

网友:
最后6分了。这电源真是实在。

网友:
正负12V和双12V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不懂这些……

感觉是,一通接线,能响了,耶!!!

网友:
发现IC只上了一个螺丝 13块的板螺丝也要省一个

网友B:
音响用开关电源真不好,有干扰,最好还是用工频变压器,楼主可以试试去废品站淘,有些工业设备里有环型C型R型的,质量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响用开关电源真不好,有干扰,最好还是用工频变压器,楼主可以试试去废品站淘,有些工业设备里有环型C型R ...

有干扰是接地没处理好,信号源和功放间的地等电位没做好

网友:
来个特写,看看你的电源怎么接的

网友:
弄了一套山水电源,声音很闷,打算弄个数字功放回来折腾。

网友:
散热片是拆自电磁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