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 新科(Shino) F37 数码播放器 已修好 是锂电保护的MOS管连锡了

楼主(2020-05-11):
这个机子有点变态。几枚螺丝隐蔽性很好。

先看电池仓边上有一个

可是拆了这个螺丝,根本打不开!
拆下喇叭的面罩。这里有五颗。

拆掉这五颗螺丝,还是打不开。
继续拆掉面板。这里有一颗

终于看到主板。

2015年7月生产的。
这个Ek–ST37–6210K是不是说明板子应该是ST37?而机子外面标着F37。
另外,板子上的BAT+和BAT-是标反的!

主控

功放

充电

电池保护

这个机子是装电池加不上电。
这里好像被人修过。

改好后能上电。但功能不正常。
说不定是主控有问题了。

修好了,是不会使用收音机模式

SD卡模式

清灰后,装好

谢谢观赏!

网友:
待机王,就吹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原以为新科已经不在人世了,想不到还活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原以为新科已经不在人世了,想不到还活着。。。

这个和那个没啥关系了吧

网友:
没收音?芯片有FM引脚。

网友:
看板子,功能应该比较全了

网友:
挺不错带充电芯片的,市面上大多是5V输入接一个二极管直连电池。

网友:
买过新科的蓝牙耳机,吃灰两年外壳居然自己老化断了,自此路人

网友:
这种结构,面罩下都会有螺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原以为新科已经不在人世了,想不到还活着。。。

此新科应该不是曾经的新科!

网友:
隐蔽在扬声器网底下

网友:
还带保护电路了

网友:
上次网页死机了,还没来得及回复

网友(2020-06-25):
这种算很差做工了!!

网友(2021-05-21):
是怎样修好的,没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