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热水器的“隔电墙”

楼主(2020-05-11):
不知道什么热水器用的,看到“隔电墙”三个字就知道是电热水器上面的东西,主要是看上六个不锈钢螺栓,还带螺母的。

▲只有个“隔电墙”的标识,没厂商信息。

▲有六颗螺栓连接

▲拆下螺栓,里面的水道是螺旋迷宫的形状,中间有块硅胶隔离,硅胶边缘有两个孔。

▲拿下密封的硅胶,两边壳体都是一样的迷宫水道,靠细长的迷宫水道增大水路的电阻,让通过人体的电流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就是“隔电墙”的原理。

▲获得6颗带螺母的不锈钢长螺栓,其余的丢掉

网友A:
隔电墙,水是导电的,这东西也不保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电墙,水是导电的,这东西也不保险吧?

距离长了,电阻大了,没啥问题。

网友:
塑料耐热够的话,里面注入液态焊锡凝固后,可以当电阻器。我觉得滚轮蠕动泵隔电效果更好,软管里分成一节一节液体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离长了,电阻大了,没啥问题。

反正看着不保险。

楼主:
这个人家做过测试符合要求才敢批量生产的,当然,即使有了这东西,热水器在有地线的前提下还是要接地,并且加装漏电开关才安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效果很差。
拆过1只不知到什么品牌的,里面是齿轮泵结构
真能做到兆欧级,但就是水压有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效果很差。
拆过1只不知到什么品牌的,里面是齿轮泵结构
真能做到兆欧级,但就是水压有损失。 ...

这个水路不怎么长,如果将水路做长一点,外壳有光盘那么大的话那效果也不差了。

网友:
水电阻,其实现在自来水的电阻率很大,就是缩小截面积,增加长度,达到加大电阻的目的
当然,首先要保证热水器工况良好,还要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
原来听上去高大上的“隔电墙”居然如此简单,真佩服发明这个名词的人

网友:
原理竟然是这样,名字真是好玄幻

网友:
嗯,虽然听说过,没有拆过。

长见识了

网友:
以前看过科普,隔电墙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如果莲蓬前面装10米的水管就可以叫隔电山了

网友:
看样子,有点捣糨糊。。。。。。。

网友:
纯水几乎不导电,自来水不纯导电率也不高,所以防电墙弄小水柱截面增长水柱长度,使水电阻达到220下电流小于可自主摆脱触电的程度~就是“防电墙”了,先前一个热水器的液压阀柄被螺丝拧死,加热时水膨胀导致防电墙破裂,拆开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这个是简易的吧?

网友:
防电墙在热水器中是一个长管子,发生漏电的时候依靠自来水的自身电导率加上长度之后加载在使用者电压电流也就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