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304不锈钢真难钻,HSS钻头打不动啊

楼主(2020-05-11):
在装修的地方捡了块不锈钢片,回来想加工加工,打孔,切割目测应该不到1mm厚

用耳机里面的强磁试了试,应该是304的,只有断口的地方能有一点点的磁性,其他地方磁性很弱

用手电钻挂上切割片,很方便的切开了,打孔

没有好的钻头,只有HSS钻头
上8mm钻头,打了一个孔,还算顺利

在打第二个孔的时候就很费劲了。
连磨带打的,弄了四个孔,再打的时候打不动了,无论如何都打不动,看钻头,已经不行了,打高密板试了下,很费劲了已经
钻头都是圆的了,也不会磨钻头,即使磨了再打这块板估计也没用,强度和不锈钢比较起来也是不行的了,打木头还行吧

真愁人,因为这还要再去买钻头吗?

网友A:
要用专门的不锈钢钻头

网友B:
得买钻头  镶合金的最好。
孔不多,一两个孔,可以用金刚石磨头凑合磨一下。
基本上一个孔得磨秃一个金刚石磨头,
别问我怎么知道,一套金刚石磨头,粗的几乎都秃了。

网友C:
三角钻分分钟教你怎么做一块好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买钻头  镶合金的最好。
孔不多,一两个孔,可以用金刚石磨头凑合磨一下。
基本上一个孔得磨秃一个金刚石 ...

哈哈,差不多的意思,我这是除第一个孔是打出来的,其他的孔也是磨出来的,只不过我是用钻头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专门的不锈钢钻头

是啊,手头没这方面的东西,就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钻分分钟教你怎么做一块好铁!

三角钻也分什么材质的吧,优惠撸里面的那种能行?

网友D:
如果自己喜欢折腾 随便找一个钻头 按特殊形状磨一下钻孔速度成倍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自己喜欢折腾 随便找一个钻头 按特殊形状磨一下钻孔速度成倍提高

不会磨啊,这东西材料不行也没办法,最后说是钻其实是磨出来的几个洞,再就不行了

网友E:
304有很严重的加工硬化现象,奥氏体受力变形时会发生渗碳体析出,局部金相组织变成马氏体+珠光体混合物,硬度相当高。给不锈钢打孔需要低转速大压力,切削面滴水或稀油。一般钻头严重磨损都是因为转速过高

网友F:
要是闲得慌,请玩不锈钢

网友:
钻速降下来比较好打

网友G:
要低速加机油  先2-3mm开孔 然后扩孔 比直接上8MM快

网友H:
不锈钢打孔,转速慢点,转速高了钻头就变色退火了,用角磨机磨一下刃

网友:
上电锤锤他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304有很严重的加工硬化现象,奥氏体受力变形时会发生渗碳体析出,局部金相组织变成马氏体+珠光体混合物,硬 ...

这个意思啊,用的电钻600转的,最后就是磨的,就是磨不动啊,弄红了,底下垫的木头都冒烟了,就是打不动,现在看您这讲解似乎明白了,大概是越红越硬,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闲得慌,请玩不锈钢

我真不是闲的慌,是弄到两个电喇叭,但是上面没有装喇叭的钢片,赶上捡了这么块玩意儿,想用这个装电喇叭,结果还这么一出。

我真不是闲的慌,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低速加机油  先2-3mm开孔 然后扩孔 比直接上8MM快

后来用水泥钉打透了,再用原来的钻头扩也扩不动,钻头只能是再磨磨当木头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锈钢打孔,转速慢点,转速高了钻头就变色退火了,用角磨机磨一下刃

调不了速的老电钻,600转的,不懂这个

楼主:
没用电锤,也没有电锤
后来用水泥钉使劲打的个小洞,然后上的小电磨上的那个小砂轮磨头磨出来的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