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一个T12手柄的PCB文件

楼主(2020-05-11):
现在手柄外壳已经有了,求一个手柄比较好的PCB文件,可以打板的,如果能修改的就更好了,谢谢!
主要是某宝上卖的都是936/907的板子,手里富余个245的手柄,内径可以到8mm,所以找个适合T12的PCB。

网友A:
有PCB文件那个弹片得买哪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PCB文件那个弹片得买哪种的?

可以diy,也可以淘宝上

网友:
我没见过245的手柄,你可以用立创EDA自己画一下,只要你把这个支架外形描绘出来了,就成功一大半了。立创EDA是在线的,可以不用下载,其实我更喜欢kacad

网友:
245的不是更香

网友B:
PCB很简单,自己画就行,那个弹片不好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很简单,自己画就行,那个弹片不好弄吧

看到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