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发)开telnet和ttl。toshiba东芝USB3.0扩展坞,带wifi的那个

楼主(2020-05-11):
【更新1】不接电脑的时候是HOST模式,接u盘可以自动挂载的
#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dev/mtdblock2            7.3M      7.3M         0 100% /
devtmpfs                124.2M         0    124.2M   0% /dev
<font color="#ff0000">/dev/sda1                 7.4G    666.9M      6.8G   9% /tmp/media/sda1</font>

废话不多说,

浏览器直接打开 http://ip/telnet.asp

然后重启即可。

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上了ttl啊,不用拆开,背面的4个空就是ttl

附带着启动的日志

SHMOO VER 1.13

PKID07DC06011801080000000000001A103F01000000

S30000197
00000F80

RDLYW0 00000005

RDENW0 00000030

RDQSW0

    0000000000111111111122222222223333333333444444444455555555556666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
00 -------------+++++++++++++++++++++X+++++++++++++++++++++--------
01 ---------------++++++++++++++++++++X++++++++++++++++++++--------
02 ------------++++++++++++++++++++X++++++++++++++++++++-----------
03 ------------+++++++++++++++++++++X++++++++++++++++++++----------
04 ----------++++++++++++++++++++X+++++++++++++++++++--------------
05 ----------+++++++++++++++++++++X+++++++++++++++++++++-----------
06 ----------++++++++++++++++++++++X+++++++++++++++++++++----------
07 ------------+++++++++++++++++++++X++++++++++++++++++++----------
08 ---+++++++++++++++++++++++X++++++++++++++++++++++---------------
09 ------++++++++++++++++++++++X++++++++++++++++++++++-------------
10 -----+++++++++++++++++++++X+++++++++++++++++++++----------------
11 -------++++++++++++++++++++++X+++++++++++++++++++++-------------
12 -++++++++++++++++++++++X++++++++++++++++++++++------------------
13 ------+++++++++++++++++++++X+++++++++++++++++++++---------------
14 ------++++++++++++++++++++++X+++++++++++++++++++++--------------
15 ----++++++++++++++++++++++X+++++++++++++++++++++----------------

PW0

    0000000000111111111122222222223333333333444444444455555555556666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
00 ----------+++++++++++++++++++++++X++++++++++++++++++++++--------
01 ------------++++++++++++++++++++++X+++++++++++++++++++++--------
02 ----------+++++++++++++++++++++X+++++++++++++++++++++-----------
03 ---------++++++++++++++++++++++X++++++++++++++++++++++----------
04 ------++++++++++++++++++++++X+++++++++++++++++++++--------------
05 --------++++++++++++++++++++++X++++++++++++++++++++++-----------
06 --------+++++++++++++++++++++++X++++++++++++++++++++++----------
07 --------+++++++++++++++++++++++X++++++++++++++++++++++----------
08 ---+++++++++++++++++++++++X++++++++++++++++++++++---------------
09 ------+++++++++++++++++++++++X++++++++++++++++++++++------------
10 -----+++++++++++++++++++++X+++++++++++++++++++++----------------
11 -------++++++++++++++++++++++X+++++++++++++++++++++-------------
12 --++++++++++++++++++++++X++++++++++++++++++++++-----------------
13 ------++++++++++++++++++++++X+++++++++++++++++++++--------------
14 ------++++++++++++++++++++++X++++++++++++++++++++++-------------
15 -----++++++++++++++++++++++X++++++++++++++++++++++--------------

NW0

    0000000000111111111122222222223333333333444444444455555555556666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
00 -------------++++++++++++++++++++++X++++++++++++++++++++++------
01 --------------++++++++++++++++++++++X+++++++++++++++++++++------
02 ------------+++++++++++++++++++++X++++++++++++++++++++----------
03 ------------+++++++++++++++++++++X++++++++++++++++++++----------
04 ----------+++++++++++++++++++++X++++++++++++++++++++------------
05 ----------++++++++++++++++++++++X+++++++++++++++++++++----------
06 -----------+++++++++++++++++++++X+++++++++++++++++++++----------
07 ------------+++++++++++++++++++++X+++++++++++++++++++++---------
08 ---++++++++++++++++++++++X++++++++++++++++++++++----------------
09 -----+++++++++++++++++++++++X++++++++++++++++++++++-------------
10 ---++++++++++++++++++++++X+++++++++++++++++++++-----------------
11 -------+++++++++++++++++++++X+++++++++++++++++++++--------------
12 -++++++++++++++++++++++X++++++++++++++++++++++------------------
13 ----++++++++++++++++++++++X++++++++++++++++++++++---------------
14 ------++++++++++++++++++++++X+++++++++++++++++++++--------------
15 ----++++++++++++++++++++++X+++++++++++++++++++++----------------

WRDQW0

    0000000000111111111122222222223333333333444444444455555555556666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
00 ++++++++++++++++++++X++++++++++++++++++++--------++++++++++++++-
01 +++++++++++++++++++++X++++++++++++++++++++--------+++++++++++++-
02 -++++++++++++++++++++X+++++++++++++++++++--------++++++++++++++-
03 ++++++++++++++++++++X++++++++++++++++++++-------+++++++++++++++-
04 ++++++++++++++++++++X++++++++++++++++++++--------++++++++++++++-
05 ++++++++++++++++++++X++++++++++++++++++++-------+++++++++++++++-
06 ++++++++++++++++++++X++++++++++++++++++++------+-++++++++++++++-
07 ++++++++++++++++++++X+++++++++++++++++++--------+++++++++++++++-
08 +++++++++++++++++++X+++++++++++++++++++-------+++++++++++++++++-
09 ++++++++++++++++++++X++++++++++++++++++++-------+++++++++++++++-
10 +++++++++++++++++++X+++++++++++++++++++------++++++++++++++++++-
11 +++++++++++++++++++++X++++++++++++++++++++--------+++++++++++++-
12 +++++++++++++++++++X+++++++++++++++++++-------+++++++++++++++++-
13 ++++++++++++++++++++X++++++++++++++++++++------++++++++++++++++-
14 ++++++++++++++++++++X++++++++++++++++++++-------+++++++++++++++-
15 ++++++++++++++++++++X++++++++++++++++++++--------++++++++++++++-

WRDMW0 00000020
WRDMW0 00000019

ADDR

    0000000000111111111122222222223333333333444444444455555555556666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
00 +++++++++++++++S+++++++++++++++X++++++++++++++++++++++++++++++++

Decompressing...done
Found a ST compatible (Winbond/NexFlash) serial flash with 256 64KB blocks; total size 16MB
INIT for HUB&DL ...

CFE version 6.37.14.93 (r469350) based on BBP 1.0.37 for BCM947XX (32bit,SP,)
Build Date: 四  7月 16 04:05:47 CST 2015 (jenkins@linux-cloud)
Copyright (C) 2000-2008 Broadcom Corporation.

Init Arena
Init Devs.
Boot partition size = 262144(0x40000)
DDR Clock: 800 MHz
Info: DDR frequency set from clkfreq=1000,*800*
srab_rreg: [0x2-0x40] => 0x5 (len 1)
srab_rreg: [0x2-0x30] => 0x53012 (len 4)
srab_rreg: [0x34-0x0] => 0x63 (len 1)
srab_rreg: [0x34-0x1] => 0x2 (len 1)
srab_rreg: [0x5-0x0] => 0x0 (len 1)
srab_rreg: [0x0-0xb] => 0x6 (len 1)
srab_rreg: [0x0-0x5d] => 0xa (len 1)
srab_rreg: [0x0-0xb] => 0x6 (len 1)
srab_rreg: [0x10-0x0] => 0x40 (len 1)
srab_rreg: [0x11-0x0] => 0x40 (len 1)
srab_rreg: [0x12-0x0] => 0x40 (len 1)
srab_rreg: [0x13-0x0] => 0x40 (len 1)
srab_rreg: [0x14-0x0] => 0x40 (len 1)
et0: Broadcom BCM47XX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Controller 6.37.14.93 (r469350)
CPU type 0x0: 1000MHz
Tot mem: 262144 KBytes

CFE mem:    0x00F00000 - 0x00FDDDC4 (908740)
Data:       0x00F523EC - 0x00F528D0 (1252)
BSS:        0x00F528E0 - 0x00F77DC4 (152804)
Heap:       0x00F77DC4 - 0x00FDBDC4 (409600)
Stack:      0x00FDBDC4 - 0x00FDDDC4 (8192)
Text:       0x00F00000 - 0x00F4703C (290876)
Boot:       0x00FDE000 - 0x0101E000
Reloc:      I:00000000 - D:00000000

Device eth0:  hwaddr 6C-0B-84-24-75-XX, ipaddr 192.168.1.1, mask 255.255.255.0
        gateway not set, nameserver not set
Loader:raw Filesys:tftp Dev:eth0 File:: Options:(null)
Loading: Failed.
Could not load :: Timeout occured
Loader:raw Filesys:raw Dev:flash0.os File: Options:(null)
Loading: ..... 5147680 bytes read
Entry at 0x00008000
Closing network.
Starting program at 0x00008000
Linux version 2.6.36.4brcmarm (jenkins@linux-cloud) (gcc version 4.5.3 (Buildroot 2012.02) ) #1 SMP PREEMPT Mon Nov 23 11:06:55 CST 2015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c7f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non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Northstar Prototype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MPCORE found at 1902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65536
  DMA zone: 256 pages used for memmap
  DMA zone: 0 pages reserved
  DMA zone: 32512 pages, LIFO batch:7
  Normal zone: 4864 pages used for memmap
  Normal zone: 27904 pages, LIFO batch:7
PERCPU: Embedded 7 pages/cpu @c8215000 s4672 r8192 d15808 u65536
pcpu-alloc: s4672 r8192 d15808 u65536 alloc=16*4096
pcpu-alloc: [0] 0 [0] 1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041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2 ro rootfstype=squashfs init=/sbin/preinit debug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Memory: 128MB 128MB = 256MB total
Memory: 254432k/254432k available, 7712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7e00000 - 0xffe00000   ( 128 MB)
    vmalloc : 0xd0800000 - 0xf0000000   ( 504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d0000000   ( 256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40000   ( 224 kB)
      .text : 0xc0040000 - 0xc04b1000   (4548 kB)
      .data : 0xc04cc000 - 0xc04f0c20   ( 148 kB)
SLUB: Genslabs=11,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256
MPCORE GIC init
External imprecise Data abort at addr=0x0, fsr=0x1c06 ignored.
MPCORE Global Timer Clock 500000000Hz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98.84 BogoMIPS (lpj=999424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MPCORE Private timer setup CPU0
Calibrating local timer... 499.815MHz.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7a13000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MPCORE Private timer setup CPU1
Brought up 2 CPUs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997.69 BogoMIPS).
devtmpfs: initialized
atomic64 test pass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Found a ST compatible (Winbond/NexFlash) serial flash with 256 64KB blocks; total size 16MB
CCA UART Clock Config: Sel=1 Ovr=1 Div=48
CCA UART Clock rate 125000000Hz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libata version 3.00 load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pcore_gtim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9830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PCI: CLS 0 bytes, default 32
PCI: no core
PCI: no core
PCI: scanning bus 0
pci 0000:00:00.0: reg 10: [mem 0x18000000-0x18000fff]
pci 0000:00:00.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1.0: reg 10: [mem 0x18001000-0x18001fff]
pci 0000:00:01.0: reg 14: [mem 0x18002000-0x18002fff]
pci 0000:00:01.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2.0: reg 10: [mem 0x1802c000-0x1802cfff]
pci 0000:00:02.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3.0: reg 10: [mem 0x18024000-0x18024fff]
pci 0000:00:03.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4.0: reg 10: [mem 0x18025000-0x18025fff]
pci 0000:00:04.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5.0: reg 10: [mem 0x18026000-0x18026fff]
pci 0000:00:05.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6.0: reg 10: [mem 0x18027000-0x18027fff]
pci 0000:00:06.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7.0: reg 10: [mem 0x18012000-0x18012fff]
pci 0000:00:07.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8.0: reg 10: [mem 0x18013000-0x18013fff]
pci 0000:00:08.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9.0: reg 10: [mem 0x18014000-0x18014fff]
pci 0000:00:09.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a.0: reg 10: [mem 0x1800b000-0x1800bfff]
pci 0000:00:0a.0: reg 14: [mem 0x1800c000-0x1800cfff]
pci 0000:00:0a.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b.0: reg 10: [mem 0x18022000-0x18022fff]
pci 0000:00:0b.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b.1: reg 10: [mem 0x18021000-0x18021fff]
pci 0000:00:0b.1: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c.0: reg 10: [mem 0x18023000-0x18023fff]
pci 0000:00:0c.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d.0: reg 10: [mem 0x18020000-0x18020fff]
pci 0000:00:0d.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e.0: reg 10: [mem 0x1802a000-0x1802afff]
pci 0000:00:0e.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0f.0: reg 10: [mem 0x18210000-0x1821ffff]
pci 0000:00:0f.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10.0: reg 10: [mem 0x18010000-0x18010fff]
pci 0000:00:10.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11.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12.0: reg 10: [mem 0x18028000-0x18028fff]
pci 0000:00:12.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0000:00:13.0: reg 10: [mem 0x18029000-0x18029fff]
pci 0000:00:13.0: reg 30: [mem 0x00000000-0x000007ff pref]
PCI: Fixing up bus 0
PCIE1 link=1
PCIE1 switching to GEN2
PCIE1 link=1
pci 0001:00:00.0: PME# supported from D0 D3hot D3cold
pci 0001:00:00.0: PME# disabled
PCI: Fixing up bus 0
PCI: bus0: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disabled
pci 0001:01:00.0: reg 10: [mem 0x08000000-0x08007fff 64bit]
pci 0001:01:00.0: reg 18: [mem 0x00000000-0x001fffff 64bit]
pci 0001:01:00.0: supports D1 D2
pci 0001:01:00.0: PME# supported from D0 D1 D2 D3hot D3cold
pci 0001:01:00.0: PME# disabled
PCI: Fixing up bus 1
PCI: bus1: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disabled
pci 0001:00:00.0: BAR 8: assigned [mem 0x08000000-0x082fffff]
pci 0001:01:00.0: BAR 2: assigned [mem 0x08000000-0x081fffff 64bit]
pci 0001:01:00.0: BAR 2: set to [mem 0x08000000-0x081fffff 64bit] (PCI address [0x8000000-0x81fffff]
pci 0001:01: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08200000-0x08207fff 64bit]
pci 0001:01:00.0: BAR 0: set to [mem 0x08200000-0x08207fff 64bit] (PCI address [0x8200000-0x8207fff]
pci 0001:00:00.0: PCI bridge to [bus 01-01]
pci 0001:00:00.0:   bridge window [io  disabled]
pci 0001:00:00.0:   bridge window [mem 0x08000000-0x082fffff]
pci 0001:00:00.0:   bridge window [mem pref disabled]
PCIE2 link=0
PCIE3 link=0
GPIO registered (major=254).
Kernel gpio ctrl init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Registering unionfs 2.5.11 (for 2.6.36.4)
NTFS driver 2.1.29 [Flags: R/W].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5)
msgmni has been set to 496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2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18000300 (irq = 117) is a 16550
console [ttyS0] enabled
serial8250.0: ttyS1 at MMIO 0x18000400 (irq = 117) is a 1655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pflash: found no supported devices
bcmsflash: squash filesystem found at block 37
sflash size is too small to afford two images.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bcmsflash":
0x000000000000-0x000000040000 : "boot"
0x000000040000-0x000000ff0000 : "linux"
0x0000002551c4-0x000000fe0000 : "rootfs"
0x000000fe0000-0x000000ff0000 : "bak-nvram"
0x000000ff0000-0x000001000000 : "nvram"
nflash: found no supported devices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u32 classifier
    Actions configured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3975 buckets, 15900 max)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802.1Q VLAN Support v1.8 Ben Greear <greearb@candelatech.com>
All bugs added by David S. Miller <davem@redhat.com>
Northstar brcmnand NAND Flash Controller driver, Version 0.1 (c) Broadcom Inc. 2012
brcmnand: found no supported devices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2.
devtmpfs: mounted
Freeing init memory: 224K
/sbin/hotplug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smod: ipv6.ko: no module by that name found
insmod: bcm57xx.ko: no module by that name found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d6b/2/206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d6b/2/206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d6b/1/206
Hit enter to continue...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d6b/1/206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5e3/610/4920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5e3/610/4920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linux_overrides = vlan WARNING: console log level set to 1
eth1: cmd=231: Invalid argument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mpdu_rr_retry_limit_tid):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bg_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_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bg_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_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bg_m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_m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bg_m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_m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WLC_SET_VAR(avg_dma_xfer_rat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1: cmd=64: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eth2: No such device
ifconfig: No such device
vlan1: WLC_GET_VAR(cap):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info, udhcp server (v0.9.8) started
error, unable to parse 'option domain '
telnetd: starting
  port: 23; interface: br0; login program: /bin/sh
telnetd: starting
  port: 23; interface: vlan1; login program: /bin/sh
killall: hspotap: no process killed

### wps_wfi_init(): <wl0_wfi_enable=(null)>WFI is not enabled ###
BSD is not enabled: 0=0
info, udhcp client (v0.9.8) started
vlan1 dhcp
vlan1: No such process
Hit enter to continue...connect: Network is unreachable
Hit enter to continue...debug, Sending select for 192.168.100.64...
info, Lease of 192.168.100.64 obtained, lease time 7200
recvfrom: Connection refused
recvfrom: Connection refused
recvfrom: Connection refused
info, udhcp server (v0.9.8) started
Hit enter to continue...error, unable to parse 'option domain '
Hit enter to continue...USBSW_MON_BIT is LOW
Switch to WiFiDock mode!!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5e3/610/4920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5e3/610/4920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5e3/610/4920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5e3/610/4920
Set Ethernet P1 link status is down.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hotplug detected product:  17e9/434b/3102

还有一些信息

BusyBox v1.7.2 (2015-11-23 11:08:12 C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 ls
ls     lsmod
# lsmod
Module                  Size  Used by    Tainted: P
NetUSB                193529  0
GPL_NetUSB              3955  1 NetUSB
ohci_hcd               18606  0
ehci_hcd               35444  0
wl                   4101030  0
dpsta                   2897  1 wl
et                     63533  0
igs                    12935  1 wl
emf                    16330  2 wl,igs
ctf                    17575  0
#
#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Mem:       254656        26528       228128            0         1020
Swap:            0            0            0
Total:       254656        26528       228128
#
#
# df
Filesystem           1k-blocks      Used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dev/mtdblock2            7424      7424         0 100% /
devtmpfs                127216         0    127216   0% /dev
# cd /www
# cd dynadock/
# ls *.asp
basic.asp     head.asp      internet.asp  security.asp  telnet.asp
filter.asp    head_w.asp    lan.asp       setup.asp     wan.asp
firmware.asp  index.asp     menu.asp      ssid.asp      wifi.asp
forward.asp   index2.asp    radio.asp     status.asp
#

不违规,上拆机图

网友A:
牛皮牛皮 给老哥点个赞。
这个真心不错,竟然还能开TEL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皮牛皮 给老哥点个赞。
这个真心不错,竟然还能开TELNET。。。。

不止telnet,还支持pppoe、nat、端口转发、dmz、有usb功能,居然还有nfts和s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止telnet,还支持pppoe、nat、端口转发、dmz、有usb功能,居然还有nfts和smb。 ...

难道这是一个被单网口限制住灵魂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是一个被单网口限制住灵魂的路由器?

是的。

br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C:0B:84:24:73:bb
          inet addr:192.168.1.1  Bca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6e0b:84ff:fe24:7396/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ALLMULTI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2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84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2824 (2.7 KiB)  TX bytes:15622 (15.2 KiB)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C:0B:84:24:75:aa
          inet6 addr: fe80::6e0b:84ff:fe24:75c6/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82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48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78930 (77.0 KiB)  TX bytes:120672 (117.8 KiB)
          Interrupt:179 Base address:0x4000

eth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C:0B:84:24:73:cc
          inet6 addr: fe80::6e0b:84ff:fe24:7396/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ALLMULTI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77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163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ULTICAST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6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61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12450 (12.1 KiB)  TX bytes:12450 (12.1 KiB)

vlan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C:0B:84:24:75:dd
          inet addr:192.168.100.64  Bcast:192.168.10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fe80::6e0b:84ff:fe24:75c6/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ALLMULTI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82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48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64026 (62.5 KiB)  TX bytes:120204 (117.3 KiB)

网友:
大神,这玩意能刷openwrt吗

网友:
厉害了,一个扩展坞功能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配置啊

bcm4709 16m+256m

配置还可以

网友C:
搜索了一下MAC Vendor,是个Universal Global Scientific Industrial

然后惊奇的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了一下MAC Vendor,是个Universal Global Scientific Industrial

然后惊奇的发现

牛xx,这都被你发现了。那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网友D:
是通过什么接口与电脑连接的

网友E:
这做工和用料,太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通过什么接口与电脑连接的

usb3.0接电脑是dock模式,不接电脑上路由器模式,固件屏蔽了pppoe,但是实际上有。等大神给openwr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做工和用料,太给力了……

相当不错,而且价格给力

网友F:
这做工真棒,不是咯些山货能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做工真棒,不是咯些山货能比的

看着那些散热片就很精致

网友:
已上车,等各位的玩法大全

网友:
哪里买 大婶们 pm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