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优盘2246XT双贴NW755写入只有130兆,你们遇过没?

楼主(2020-05-11):
优盘2246XT双贴NW755写入只有130兆,以前9EDJ双贴也遇过这种情况,多开几次卡就恢复正常,大佬们遇到过吗???

网友A:
正常,很多时候第一次插电脑上速度就是很慢,重新拔插下就恢复速度了

网友:
跑完RDT之后再开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很多时候第一次插电脑上速度就是很慢,重新拔插下就恢复速度了

是我hub供电不行,不过也只有270+,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B(2023-11-05):
楼主还在吗?这2246xt双贴nw755固件参数你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吗?这2246xt双贴nw755固件参数你是怎么改的啊?

不用改啊,有好多工具都有参数的。不过这闪存,用46EN更好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啊,有好多工具都有参数的。不过这闪存,用46EN更好

2246en固态u盘实在是太烫了。  刷的2246xt,改了MT29F2T08CVCCB那个id开卡成功了读460  写250。  但温度我选的0感觉温度还是显示不准,还是烫,但温度比开2246en要低一点。

网友B:
2246en双贴nw755开卡读480 写380。   刷2246xt  硬盘信息都显示不全,温度也有点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246en固态u盘实在是太烫了。  刷的2246xt,改了MT29F2T08CVCCB那个id开卡成功了读460  写250。  但温度 ...

假如是牺牲点性能,可以把交错降低,温度是可以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啊,有好多工具都有参数的。不过这闪存,用46EN更好

EN超级烫的,最好做成SATA的盘,不要做U盘

网友D(2024-12-28):
引用 网友B:
2246en双贴nw755开卡读480 写380。   刷2246xt  硬盘信息都显示不全,温度也有点不准
...

大佬 2446en你用的那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 2446en你用的那个版本的

2246EN每个版本应该都有,我用的是SM2246AB_MPR0823A_FWR0822A

网友:
假如是牺牲点性能,可以把交错降低,温度是可以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是牺牲点性能,可以把交错降低,温度是可以下来的

之前试过降低外部交错选1,46en固态u盘还是烫,开sata1.5速率也是烫,大热天待机十几分钟必上60度

网友:
开成2246xt固件照样还是烫,待机顶多凉快两三度,250兆写入速度几分钟就是滚烫,基本上无解了。   只有这样垫着立马凉快了。

网友:
NW755也是发热大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