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斐讯k3 A1漏油器、拆机清油及各种小白问题请教

楼主(2020-05-11):
继上贴、用了5年半的聚网捷EW750无线路由器这段时间觉得WIFI断流掉线不给力了、很多人说二手的斐讯k3 A1版不错、就搞了一台来、卖家说充新成色、至是短时间使用了下就闲置了、到手包装说明书啥的都齐全、外观如卖家所说跟新的差不多、屏幕贴膜都没撕、拍照留念:

斐讯k3性能参数:
CPU:博通BCM4709C双核1.4G,
128M闪存FLASH+512M运存,
2颗BMC4366无线处理芯片,
5G功率放大器PA5542,
2.4G功率放大器SKY2623L,
2.4G SKY15201射频开关
8天线:4个2.4G天线+4个5G天线,
显示屏PIC32MZ1024ECH100单片机
4X4mimo,2.4G速率1000Mbps,
5G速率2167Mbps,一共是AC3167m的,

上电试机、卖家刷了梅林merlin固件 修复版380.70_0-x7.9.1(build 2018-10-10_fixed),登陆路由器管理界面看一下、正常无问题。

网上都说这是漏油神器、必漏油、拆开看看、拆机教程网上很多、就不一一细说了、看图吧

果然是漏油神器呀、很多油、连接小板插槽里都漏了很多油啊、

拆出主板、分开CPU板和无线板、

拆下CPU散热器、打开CPU屏蔽罩、

CPU

运存、内存

非三星的MX 128M闪存FLASH

背面这个地方贴了块黑胶布、扣了一下挺紧的、怕把原件扯下来、就不动它了、也不知下面是什么芯片。

无线板两面都加了大块的散热片

继续拆开来

无线处理芯片、2颗BMC4366

5G功放芯片、

2.4G功放芯片

无线板另一面、油油油、

好吧、拆开就彻底清洗一下、买了一瓶洗板水、把电路板、芯片、散热器这些通通洗刷干净、洗掉硅油、

用不了多少洗板水就洗得干干净净的了、晾干、装还原、

整机装复,两片外壳就不装了、先裸奔看看还漏油不、不行还要更换硅脂导热垫。

连续通电工作了1天了、裸奔温度也不算高、我这户外这几天最高气温35度了、室内28、29度。

用下来觉得这个K3还是可以得、2.4G信号强度和覆盖范围穿墙效果和我以前的聚网捷EW750一样、基本能覆盖我家农村3层小楼、K3的网速和稳定性更强一点、5G信号对比就差别太大了,聚网捷EW750的5G就跟闹着玩一样、隔堵墙就没信号了、K3的5G信号真是强啊、穿几堵墙都有信号、几乎和4G的覆盖范围一样了。

最后请教大家:有玩K3的吗?交流交流、、我在恩山论坛学习了一下、看得倒明不白的、

1、k3 A1做主路由、有什么最新的最好用最稳定的固件刷?推荐一下、最好有提供详细刷机教程和软件固件下载地址、

2、论坛里看到普通路由器可以通过刷适配的“集客AC”和“集客AP”固件、用几个普通路由器AC+AP组网实现无线无缝漫游,请大神推荐一款能刷“集客AC”的最佳路由器,做主路由+AC用、联想 新路由3做AC如何?还有比它更好的不?当然不能太贵、买来不能超过150元吧、否则就没有折腾的意义了、毕竟全新有质保的水星MR100GP-AC管理路由器、人家4口千兆POE供电一体企业路由器也才189元就能包邮到手、水星1200GP(poe供电)吸顶AP、双频1200M也才125元一个,

3、K3有适配的集客AP固件吗?跪求,如果K3没有集客AP固件是不是跟集客AC网线连接当AP用也不能无缝漫游??另、请大神推荐一款能刷“集客AP”的最佳路由器,做AP用、目标:农村自建3层小楼、每层120平米、每层几个房间全部能够2.4G无缝漫游、最好5G也能全覆盖、1层1个AP够了吧?红米AC2100,星际宝盒、K2T、或者还有更好的、请推荐。

网友:
集客AP固件---K2T

网友:
问题太多。不会回答。再买2个红米AC2100做AP,第层楼放1个应该可以了,无缝漫游没试过,不回答

网友:
不省心,夏天你就知道了。
这货功耗大,发热大,要想彻底解决散热问题,一个是通风风道,一个是主动散热,都得做好,总成本已经超过本身价值,加上WIFI6的问题,基本上也就玩玩算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发热量太大了,我的用了散热底座,天气热的时候温度还是很高

网友:
不知楼主多少入的,不如直接买卖家已经改好的,到手直接用,也不用怕漏油

网友:
这货不如K2P畅销、保值是有道理的。
要弄AC+AP的话AP当然是选择无线信号好的路由器,新3那个弱鸡无线拿来做AP显然是不合适的

网友A:
K3一般是被折腾坏得多,漏什么油都是胡扯

楼主:
之前看网上文章、准备了N种改造散热的方法呢、结果、到手清洗了板子漏油、硅脂垫也没换、拆掉两边外壳裸奔了11天、没再漏油、工作状态良好、温度也很稳定、就这样不需再折腾了散热了,,另、我这现在室内气温28--29度。

网友:
装好后应该能上80°

网友B:
我的K3去年刷的官改,换了一次硅贴,还是漏油,今年4月改的风扇,现在很凉爽,这货虽然功耗高一点,不过5G巨牛,简直开挂般的信号强度,性能也非常好,路由器ping延迟几乎没有,稳定性也还可以,总体觉得这路由现在200多一台,折腾一下使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3去年刷的官改,换了一次硅贴,还是漏油,今年4月改的风扇,现在很凉爽,这货虽然功耗高一点,不过5G ...

你好,改了风扇,硅贴还要贴上吗?风扇是怎么改的?

网友(2020-07-28):
漏油的硅脂建议还是换掉吧,容易坏5G。我的就坏过。

网友:
各大论坛经常有这货漏油器出售。是这好呢?还是K2P呢?自已没用过。K2PA1黄口、A2都有用过。A2是不如A1黄口。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A:
K3一般是被折腾坏得多,漏什么油都是胡扯

用到现在没有拆过  没有没有坏了   ,,,,

网友:
不仅漏油,封闭环境散热差,必须要除油,硬改散热,在家使用最好把外壳侧板拆掉,否则时间长了无线芯片容易挂掉,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不推荐这款路由器,买个k2p a版都要耐用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网上文章、准备了N种改造散热的方法呢、结果、到手清洗了板子漏油、硅脂垫也没换、拆掉两边外壳裸奔 ...

这样就对了,很赞同你的做法。

网友C:
K3,K3C,K2各一台,都还在储物间躺着没用,只开了包装刮了码,连保护膜都没撕,也没上电过

网友:
在用的路过,信号超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K3,K3C,K2各一台,都还在储物间躺着没用,只开了包装刮了码,连保护膜都没撕,也没上电过 ...

有没想法低价出一台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