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520 240G突然掉盘,现开卡失败求助。

楼主(2020-05-11):
大概是15年左右买的拆机盘。一直使用正常,前2天电脑死机后不认盘。
一搜索问题发现Intel520掉盘是通病自己又爬了2天帖子。试着重新开卡。
因自己是这方面小白,做的十分幸苦。
也是根据坛里大神的教程一步一步的做下来。
开卡系统用的是CentOS虚拟机,usb硬盘盒外挂固态。插入硬盘前短接了J3。
现在做到开卡最后一步报错。请哪位大神能看看我这是什么问题。万分感谢!

./SF_Genesis -PROCESS_SSD 53: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673.12345.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Mon 05/11/2020 09:55:47]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3: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673.12345.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Mon 05/11/2020 09:55:47]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53:0:0:0'
[Mon 05/11/2020 09:55:52]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53:0:0:0'
[Mon 05/11/2020 09:55:57]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Mon 05/11/2020 09:55:57]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Mon 05/11/2020 09:56:02]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5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Mon 05/11/2020 09:56:02]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673.12345.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Mon 05/11/2020 09:56:0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Mon 05/11/2020 09:56:03]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Mon 05/11/2020 09:56:03]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Mon 05/11/2020 09:56:03]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673.12345.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Mon 05/11/2020 09:56:19]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Mon 05/11/2020 09:56:19]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Mon 05/11/2020 09:56:19]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673.12345.driveconfig
[Mon 05/11/2020 09:56:19]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673)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2673.12345.driveconfig
[Mon 05/11/2020 09:56:19]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Mon 05/11/2020 09:56:19]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673
[Mon 05/11/2020 09:56:19]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673
[Mon 05/11/2020 09:56:19]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673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ic
[Mon 05/11/2020 09:56:19]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673
[Mon 05/11/2020 09:56:19]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673
[Mon 05/11/2020 09:56:19]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673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2Q_4C_1D_S_PP_R00490_s512.vic
[Mon 05/11/2020 09:56:19]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Mon 05/11/2020 09:56:19]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Mon 05/11/2020 09:56:19]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Mon 05/11/2020 09:56:19] - Exiting...
[Mon 05/11/2020 09:56:19]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双面16贴

双面16贴

CME2颗粒

CME2颗粒

网友A:
90%可能性是转接卡的问题

网友:
转接卡或者你id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可能性是转接卡的问题

谢谢,有空装个u盘系统用本机sata口试一试

楼主:
id是固件列表里查的。开卡的时候试了好几个id都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B:
有台式机的话直接挂SATA口开卡是最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台式机的话直接挂SATA口开卡是最稳的

是的,等这2天空下来在台式机上装个Linux再试一试

网友C:
求教程 可以发给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程 可以发给我么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https://blog.csdn.net/qq_43149632/article/details/103116438

看这2个就行,还有最好用本机sata口开。我用的转接卡开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https://blog.csdn.net/qq_43149632/article/details/10311 ...

楼主您好,我是新小白,想问下安装完虚拟机10.0.2,然后怎么把大佬的Centos.z01,Centos.z02,Centos.zip (百度网盘下的)安装到虚拟机里呢?感谢!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个sf2281的,可惜和我无缘,掉了N次盘,烦死人,后来换成2246en的板子才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