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两种功率计算,为何不一样。

楼主(2020-05-11):
12v电钻充电时测试的。
220v的插座计量为15w,
而usb计量为11w?

网友:
变压器需要损耗

网友:
目前效率就是80%左右啊。。。更何况电流大有时候电线也有功耗

网友:
充电器也有损耗的啊。高压交流转低压直流效率总不可能100%吧

网友:
效率没有100%的

网友:
效率就是80%左右 人类科技极限应该能过95%以上吧

网友:
11.28/15.45=73%,这就是你充电器的效率了

网友:
充电器损耗

网友:
1损耗
2工具的精度

网友:
损耗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