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号外!!折腾自用老电脑-续篇

楼主(2020-05-11):
继昨日发贴求助大师指导折腾自用老电脑后,经与热心坛友交流探讨,今偶然发现一个疑似点,接下来还请大师傅们继续支招,怎么在现有条件下将疑似件换上……

不经意间发现有个IC上有黑点
此IC在BIOS上方

看看焦痕

后经查实,这就是大师傅们说的电源芯片,属重点防治个体
那么问题来了,目前手上只有一把优惠购4.9保邮的烙铁(还不上锡),怎么才能安全地换下这个IC,还有用其它板上卸的不同型号可不可以替换

楼主:
找人借来把这货,准备先吹下芯片再测测对地电阻
不知能不能胜任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人借来把这货,准备先吹下芯片再测测对地电阻
不知能不能胜任

这货是个崂货,把主板烧的冒烟,芯片蚊丝不动(ー_ー)!!

网友:
这八爪
烙铁轻松搞定,
我不会用风枪,自己的东西不舍得用风枪吹。只有暗脚烙铁不行。

网友:
弄6平方塑铜线线芯,折个L型,一头插电烙铁里面,另一头大概这四个脚的宽度,在最热的时候把单面四个脚焊锡熔化,用个针啥的轻轻一撬就下来了,再弄另一面
或者折两个L型一起塞进去当烙铁头,两面同时焊也行

网友:
另外,塑铜线的铜线芯挺好上锡的

网友:
我觉得万里电吹风机也可以,而且一物多用,调最大进气口烘干物品,调最小进气口可以拆焊贴片,短路环罩极电机没电刷磨损问题,缺点有点重。

网友:
指甲剪把八个脚剪断就行咯。

网友:
主板是无铅焊锡,用含铅的焊锡丝给每个脚都加上焊锡,这样可以中和无铅焊锡,降低熔点,然后就看你的技术了。自己要修东西还得搞一把好点的烙铁,白光,936或其它恒温的烙铁最好。

网友:
堆溪不到一分钟拿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是个崂货,把主板烧的冒烟,芯片蚊丝不动(ー_ー)!!

主板内部有几层敷铜,散热很快的,所以,搞主板得有下加热,才好整,不然主板吹鼓包,芯片都有可能吹不下来

网友:
上面说的堆锡不一定能成。因为楼主已经确定好了,这个是电源芯片,电源芯片一般会有底部大焊盘散热,底部那个焊盘只能用加热台和风枪。

网友:
用热风枪试试

网友:
太容易了,用1Mm铜丝做个N型烙铁头,两边一起加热

网友:
指甲剪剪断,再堆个好的上去

楼主:
实实在在的打脸
电源芯片取下了,结果只是个背锅侠,3.3v,5V对地电阻还是18欧

网友(2021-10-18):
测贴片电容。可能贴片电容短路,这种可能性很大的。
电容没问题,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