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一个小容量U盘拆解

楼主(2020-05-11):
今天一经销商送个资料留下个U盘,看着还不错,一查才128M容量,于是拆开看看,这小容量一般就是送个资料或者投标用吧,现在来说太小了。

中间烫掉了一些字

网友:
板子不错,可以拆了再利用

网友:
有点好奇这个小玩意的焊盘是啥样的

楼主:
VID=ABCD, PID=1234,序列号&符号常用吗?这是小厂随便输的?还是有什么深意?

网友:
这个镁光看上去是假的

网友:
这颗粒是多少脚位的,头一次见

网友A:
楼主从哪下的芯片精灵?  弄个上古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哪下的芯片精灵?  弄个上古版本

这是很久之前修过一个U盘下的,也没删,平时没怎么用过,这次直接用了,没下新版。等下个新版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VID=ABCD, PID=1234,序列号&符号常用吗?这是小厂随便输的?还是有什么深意?

芯邦的量产工具默认参数就是这么设的,开卡的商家都懒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