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2258xt +H27Q1T8QEM6R 开卡问题

楼主(2020-05-11):
已搞定,谢谢大家,,,,,单片FLASH,短接ROM插USB转接板不认,直接接电脑主板SATA口,之前也这样开成功过其他固态,看图提示,工具需要怎么设置,或换哪个版本,下了几个有的也认也提示那样。

楼主:
PRETEST选0.1.2,都一样,CHMAP 勾完也一样,牌子是 聚存F150 120GB

网友A:
虚焊或者闪存挂了,上下ce分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或者闪存挂了,上下ce分布图

回楼上大神

网友:
CE跳线没跳好吧,短接CE1,去掉CE2其他的无所谓

网友:
左边的跳线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