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把废旧手机的摄像头延长出去的线材有卖吗?

楼主(2020-05-11):
我想问问马云家有有苹果4手机摄像头的延长线吗?就是一头插在原来的摄像头在主板上的连接器上,另外一头替代主板上的连接器接原来的摄像头这样就延伸一个摄像头出来可以自由很多,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线材订制一下的我需要
别人使用UBS口的摄像头插OTG手机上看图像可以达到替代延长线的效果但是发热量很大无法持续观看

网友A:
最近也有同样需求,但是基本上买不到
想到类似的东西,估计就是内窥镜之类的东西了,可惜效果不好
监控之类的,又太费电,郁闷了

网友B:
弄完了,把手机找个随便的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塞住然后摄像头调好了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电子市场有排线卖,楼主买了以后直接焊接好了,处理好一样用。现成的估计没有。

网友:
即使定做,也不可能太长,排线上全是高速信号,线路过长干扰大,用不了

网友C:
自己做转接板,用笔记本屏幕那样的屏蔽排线

网友:
这不是定做排线吗?知道针脚数,插座间距等基本就能定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有同样需求,但是基本上买不到
想到类似的东西,估计就是内窥镜之类的东西了,可惜效果不好
监控之类 ...

就是就是,手机多方便,操作系统又熟悉的,要截图就截图要放大就放大还可以微距看小电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完了,把手机找个随便的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塞住然后摄像头调好了方向就可以了 ...

我一般都明目张胆的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转接板,用笔记本屏幕那样的屏蔽排线

针脚太密起码估计有24个只能定做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 估计能定制出来

网友:
你要多长的 。

网友: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信号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针脚太密起码估计有24个只能定做

不用,排线很多40脚的,多余脚接地或者悬空就行了呗

网友:
现在还需要有线电话,拍电报联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排线很多40脚的,多余脚接地或者悬空就行了呗

问题就是集线器太密了,无法有耐心去焊接几十个引脚啊

楼主:
不长,因为长的话信号干扰图像,具体我没有实践过。长度如果长的话就自由很多,可以胜任的场景也很多了。短的也可以啊,起码可以做一个电子显微镜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集线器太密了,无法有耐心去焊接几十个引脚啊

这种借口
帮不了你了,告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借口
帮不了你了,告退

不是要你帮我焊接引脚。我是想问,有没有印刷线路软带,上面有集线器的焊盘的,这样我使用热风枪吹焊上两个集线器去连接两端达到延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