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256GB拆解

楼主(2020-05-11):
在某宝号称全新正片的那家买的,闪存是东芝的TH58TFT0DFKBA8J,大伙帮看看flash和坏块数量正常吗?

网友A:
倒是没有新增,看上去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没有新增,看上去没啥问题。

新的有这么多坏块不正常吧,不知道是不是拆机片了,毕竟256GB的300块钱左右,全新的估计会在60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的有这么多坏块不正常吧,不知道是不是拆机片了,毕竟256GB的300块钱左右,全新的估计会在600左右 ...

全新是不可能了,全新拆机等于放PI。外观全新还差不多。没坏就用用。

网友C:
0DFK不建议上IS903,太烫,有掉盘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是不可能了,全新拆机等于放PI。外观全新还差不多。没坏就用用。

我就说查了新flash价格,差太多,不过玩这个数据起码都会有备份,随便cao,坏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0DFK不建议上IS903,太烫,有掉盘风险

你说对了,非常烫

网友D:
全新是几乎不可能的,拆机就是拆机,什么全新盘拆机的就是全新等的,各种的全新绕来绕去的。。。。。。

东芝的闪存坏块本来就多,虽然本来就多但稳定性没问题的无需担心,再就是这个闪存是15年产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新是几乎不可能的,拆机就是拆机,什么全新盘拆机的就是全新等的,各种的全新绕来绕去的。。。。。。

老哥实在话,谢谢

网友E:
现在哪有人敢说全新,都说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哪有人敢说全新,都说原厂

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了

我觉得吧,全新的颗粒,除非是哪些生产公司的老总或者大公司的进货商,否则应该没法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吧,全新的颗粒,除非是哪些生产公司的老总或者大公司的进货商,否则应该没法弄到的 ...

价格吧,分钱分货,不可能亏本卖,所以x宝基本没有全新未使用的正片卖这个价格

网友F:
前两天,在方大师那买了这个颗粒两片和903主控板,一共190+,量产600+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在方大师那买了这个颗粒两片和903主控板,一共190+,量产600+坏块

拆机片??

网友(2021-04-27):
TH58TFT0DFKBA8J不是128G的,怎么成256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新是几乎不可能的,拆机就是拆机,什么全新盘拆机的就是全新等的,各种的全新绕来绕去的。。。。。。

双贴256上903,真的不如拆了上46xt,903上玩双贴256,尤其是东芝的颗粒太容易掉盘了,

网友G:
放心用就行!就算是拆机片作为U盘你也不会把颗粒用报废,U盘的使用率太低了。对了,楼主是多钱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心用就行!就算是拆机片作为U盘你也不会把颗粒用报废,U盘的使用率太低了。对了,楼主是多钱入手的? ...

我今天刚到 总共90块 一片闪存加一片IS903增强版的 读190M写92M

网友(2021-11-23):
是tlc,还是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