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应式头灯烧了个什么元件?

楼主(2020-05-11):
同事的头灯不亮了,拆开看看是一条线断了,焊下,帮他两条线都换掉,结果没注意在灯珠板上短路了,打开开关,结果冒烟烧糊了,刮开看看,三个触点,这三个点,0欧电阻出来短接另两点,一点为强光一点为弱光,但开关不起作用!
请问,这烧掉的元件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
拆机没拍照,同事自己拆的

灯珠,黄光

拆开后,双电池

主板,正面

电量显示(第四颗坏了不亮)

光线感应及指示灯

背面板,点按开关

正面,充放电芯片,TP4333

背面就几颗元件,这个。。打磨芯

烧掉的元件位置,三个触点,直接短接时灯直接亮,开关不起作用
这个烧掉的应该是三极管吧,不知什么型号的

烧元件位置的背面,一颗电阻1K(103)

网友A:
可能是个mos管,0欧那里是D,大圆孔那里是S,小方块铜箔是G,其它板子找个合适的mos管焊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个mos管,0欧那里是D,大圆孔那里是S,小方块铜箔是G,其它板子找个合适的mos管焊上去试试。 ...

好的谢谢,我找找试试看!

楼主:
看着它冒烟烧碳化的,都来不及看这元件是什么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