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镁光P300固态硬盘疑问

楼主(2020-05-12):
最近有个小伙伴要买个256的固态硬盘,我就和他一起咸鱼瞎逛。无意中发现一块镁光P300价格还算合适,于是拿下。
但是等快递这几天查资料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有不止一个版本,sata2和sata3?求解。
我买到的是sata3的,然后找到了一张图是sata2。见图:

网友A:
一般不在咸鱼上买硬盘

网友B:
sata2和sata3是这一接口,传输率有差距。SSD硬盘,接在这两个接口上,就会有较大的性能差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在咸鱼上买硬盘

这个不是买来用的,测试没问题就扔柜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2和sata3是这一接口,传输率有差距。SSD硬盘,接在这两个接口上,就会有较大的性能差距了 ...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这硬盘有sata2和sata3之分。

网友:
传输速率不同,可以理解为sata3是sata2的改进型,3代比2代快。

网友C:
都是半斤八两
要SLC的才牛掰

网友D:
50GB?这个容量实用性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半斤八两
要SLC的才牛掰

是slc,买来收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GB?这个容量实用性不强

买来用就不要这么小的了,只是一直想要一块slc固态收藏而已。

网友:
如果是收藏,就不用管2和3了

网友:
50g就能装一个操作系统,太小了吧

网友(2021-12-16):
这个就是sata3的吧

网友:
某鱼假货泛滥成灾,曾经上当受骗买过假三星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