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德盛XK510后刹车伪修复记录

楼主(2020-05-12):
前情提要:
喜德盛XK510,之前后刹车突然没力,行程变长,以为漏油了,非常慌,发了求助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前天晚上,发现后变速也不太正常了,于是动了动微调螺丝——于是彻底不正常了,表现为可以变速,但手柄指示针不动。是Shimano的3x+9x变速器。不作死就不会死大佬们有什么修复意见嘛

不过这不是重点。XK510的刹车是Tektro的Gemini,具体型号未知。借用邻居的六角扳手把后刹车松下来了(这里不得不吐槽,第二个螺丝的位置简直反人类,工具很难伸进去;只能转60°就会被车架挡住),又把刹车手柄给调成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用过期的超市卡片顶在来令片中间防止顶出活塞。尝试捏手柄,发现行程突然变短了,刹车有力了!

我的分析是,原来位置无力而调节位置后有力,说明刹车油路进空气了;改变位置导致气泡重新分布,可能跑到了不那么影响手感的地方?不过装回去后的确能够得到刹车力了(之前是刹车手柄捏到手把才有一点力)。这几天先骑着,刹车油是一定要换的(已经5年了吧),排气也是一定要排的

昨天上午进一步清理发现,后刹车的手柄内部,附着灰尘明显多于前刹车。证明后刹车手柄内有密封问题。应该考虑更换密封圈了,光换油是不够的。其实前刹车也出现过刹车行程变长的问题,不过当时不严重,没有理会。现在看来,如果要车能够好好运作的话,这些维护都是必不可少的,可绝不是爱好者们的过分关注

发个帖子记录下,希望其他新手再遇到这样情况时,不会太担心,以为是刹车喷油了

网友(2020-07-02):
我的被我动的前后都失灵了,可能跟染上油有关

网友A:
油刹确实维护比较麻烦。。。。
线刹用个十年八年都不用动,来令片都快磨平了

网友B(2020-11-23):
引用 网友A:
油刹确实维护比较麻烦。。。。
线刹用个十年八年都不用动,来令片都快磨平了 ...

十年八年不动,是因为你骑的少!我也是bb5线刹,3年就换来令片了,换过后现在有5年了都没换,是因为不怎么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年八年不动,是因为你骑的少!我也是bb5线刹,3年就换来令片了,换过后现在有5年了都没换,是因为不怎 ...
我这个BB7双面来令片

确实骑的不算多,骑的话一年300公里。
如果算上没怎么骑的年头,平均200公里每年吧。。。

网友C:
来令片一年换两对半,前刹消耗更多,链条一年换一根,飞轮两年换一个
骑得多换得勤,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令片一年换两对半,前刹消耗更多,链条一年换一根,飞轮两年换一个
骑得多换得勤,仅此而已 ...

风吹雨淋,前两天链条魔术扣竟然崩开!引起极大警觉,于是好好做了一次保养。说到底都是平时太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