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怡展30V20A电源一波三折求指教

楼主(2020-05-12):
前几天到的怡展30V20A电源,最初拉负载因为继电器老化把整流桥烧坏了,换整流桥继电器两个完美解决,电源一共四个继电器,两个出问题另外两个也好不到哪里去,昨天就趁热把剩下的两个换掉了,

途中功率管散热器片碰到了表头后边板子,并有轻微打火现象,继电器修好开机上电,发现电压表头显示缺位,3位表头开机的时候有时候第三位亮,有时候第二位亮,显示字符为数字6.
电压表头和电流表头使用的都是GC7137芯片

电压表头

电流表头

现在的问题是电压电流输出正常,输出稳定。电压表显示异常,经常对我竖起大拇指666,数字6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在开机时随机刷新,有时候在2有时候在3位,电流表尾数也就是第三位0-7跳动,但此时电流输出稳定,不跳的时候和万用表测试的电流值一样。

求大神们指教,心态快崩了啊!

网友A:
换GC7137试试?或者你把两个表头的GC7137互换,看问题是不是出在GC7137上

网友B:
动手之前不断电的吗?怀疑U3坏了,猜的。

网友:
等牙膏中。。。。把3换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GC7137试试?或者你把两个表头的GC7137互换,看问题是不是出在GC7137上

买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之前不断电的吗?怀疑U3坏了,猜的。

我胆小,不断电万万不敢操作,害怕断掉不干净,我又取下插头开了一下机放电,还是坏了

网友:
东西不错,但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不断电万万不敢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谢谢顶帖

网友D:
表头直接换四位的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直接换四位的不是更好?

有推荐吗?正有此意

网友E:
还是喜欢指针的~不行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喜欢指针的~不行直接换掉~

20A指针,有点夸张吧

网友:
后排观看大婶表演。。。。。

网友:
这样的继电器 1A电源都够了。。。。。
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把电流改成7107的

网友:
板子竟然全是插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