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斯特林发动机动画

楼主(2020-05-12):
哈哈,这玩意没法转换了,试了几个都转不成,因为不是单纯的动画
而是as3+box2d的代码动画,一般软件转不完全,只能用录像机了,也挺麻烦

需要启动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费在线录屏
https://www.apowersoft.cn/free-online-screen-recorder
在线制作gif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这种发动机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发动机有什么好处?

忘了,好像是效率高吧

网友B:
看这个图,机器的质量不小,启动动力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机器的质量不小,启动动力不小

只是运动状态演示,具体原理我也弄不清

网友C:
我都用视频播放器录制,potplayer,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能播放flash,估计能做你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视频播放器录制,potplayer,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能播放flash,估计能做你那个
...

不用注册与付费的吗,可以录制窗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注册与付费的吗,可以录制窗口?

就是录制你播放的内容啊,不是那种屏幕录相的,是相当于转录的视频内容。我觉得挺合适的,就是一播放器,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录制你播放的内容啊,不是那种屏幕录相的,是相当于转录的视频内容。我觉得挺合适的,就是一播放器, ...

不行,它傻傻的说,视频里没有声音无法录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它傻傻的说,视频里没有声音无法录制!

 这个情况没搞过,不行就随便丢个音轨合成了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