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为啥固态硬盘组Raid0反而变慢了

楼主(2020-05-12):
如题,为了进一步体验高速度 遂入手麦沃的阵列硬盘盒

里面放了2个方力的512组raid0,本来心想这速度还不得飞起啊。
结果,显示打脸,连续读取降到单盘时的3/4,4k则直接下降了一半。
不好意思,因为太生气了,所以忘记拍照了
我在想,是不是阵列根本没想象过用ssd组,所以算法根本不支持?

网友:
桥接芯片的性能限制,与硬盘无关,两个机械能快点因为机械性能低于桥接芯片的最大能力,因此有提升空间,而固态的性能高于桥接芯片的最大能力,性能受限于桥接芯片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raid控制芯片也成为瓶颈。

网友:
1,一个ssd的速度本身就比usb3.0的速度快了,再组raid0也没啥用。
2,raid芯片垃圾。
3,ssd组raid-0 是可以提高速度的。我ssd直接接在主板上面试过。

网友A:
其实买错了,要买UB3.1 TYPE2硬盘盒。USB3.0

USB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买错了,要买UB3.1 TYPE2硬盘盒。USB3.0

哎,不懂,看来真是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