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编译迅雷下载宝Openwrt(Lean的源码仓库)--专注做一个低功耗下载器[2020.04.20]

楼主(2020-05-12):
[2020.04.20]自编译迅雷下载宝Openwrt(Lean的源码仓库)--专注做一个低功耗下载器

首先要多谢以下2位大佬:
hackpascal
Lean
迅雷下载宝己推出多年曾经被人推崇,现在还有用的还有几多个(包括我).
今日再给下载宝编译一个新的OpenWrt固件. 在16M的闪存内塞入更多功能(什么科学功能就不要为难小宝宝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迅雷下载宝硬件配置:

处理器:MT 7621AT 双核四线程 880MHz

内存:256MB DDR3 DRAM

支持将SD卡作为下载宝存储介质

1个USB 3.0接口(DC output:5V/1.5A)

1个10/100/1000M自适应网口

固件功能:

16M的闪存内塞入更多功能

设定DHCP客户端:

刷好固件后, 下载宝直连计算机. 预设登入IP是192.168.1.1

更改下载宝的LAN接口为DHCP

待保存&应用后, 下载宝可连入家庭的路由网络.
下载宝会分配到网内的新IP地址(可在路由器的DHCP列表查看)

SMB网络共享:
建议用ext4格式的外置硬盘

记住挂载点的路径  /mnt/sda

aria2 设定:

在分享目录建立 downloads 活页夹.

速度还是可以的.

额外新增Tracker(这步非必要)
udp://tracker.coppersurfer.tk:6969/announce,udp://tracker.opentrackr.org:1337/announce,udp://tracker.leechers-paradise.org:6969/announce,udp://p4p.arenabg.com:1337/announce,udp://9.rarbg.to:2710/announce,udp://9.rarbg.me:2710/announce,udp://exodus.desync.com:6969/announce,udp://open.stealth.si:80/announce,udp://tracker.tiny-vps.com:6969/announce,udp://tracker.sbsub.com:2710/announce,udp://tracker.cyberia.is:6969/announce,udp://retracker.lanta-net.ru:2710/announce,udp://tracker.torrent.eu.org:451/announce,udp://tracker.moeking.me:6969/announce,udp://tracker3.itzmx.com:6961/announce,http://tracker1.itzmx.com:8080/announce,udp://ipv4.tracker.harry.lu:80/announce,udp://bt2.archive.org:6969/announce,udp://bt1.archive.org:6969/announce,udp://explodie.org:6969/announce

感觉下载速度不太如理想,可以尝试.

可道云KodExplorer 设定:

到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可道云

解压到分享活页夹
重命名为 kodcloud (这步可随意)

首次登入设定管理员密码

[2020.04.20]迅雷下载宝Openwrt固件下載地址:
微云:(密码:NJI3)

网友:
没看懂,也没下载宝,纯属帮顶,客厅HTPC,电影港,BT下的高清,怎么老是音画不同步,要么画面卡滞,还是盒子看电影效果好点,换过播放器也一样。

网友:
之前在某个Q群中,有大佬随缘送了一堆设备,就有一个迅雷下载宝,刷系统折腾过好一阵,感觉还行

网友A:
高手呀。原来的迅雷第一代老矿机,不知道能不能编译一下。

网友:
本来以为迅雷宝为啥用了,还能这样玩,物尽其用

网友B:
问下 USB3.0,如果USB3.0的硬盘没有瓶颈, 内网千M 拷贝文件速度能达到100M/秒吗

网友:
有时间搞一搞,谢谢卤煮分享

网友:
能不能编译支持512M内存呢?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B:
问下 USB3.0,如果USB3.0的硬盘没有瓶颈, 内网千M 拷贝文件速度能达到100M/秒吗 ...

可以达到的    千兆的网线

网友C(2020-10-23):
原版已经没有下载速度,没看懂楼主是用什么方式连接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版已经没有下载速度,没看懂楼主是用什么方式连接电脑的

刷机是用TTL刷还是其他方式?光有固件没刷机方式没法进行下一波操作

网友(2021-01-03):
我按照楼主的方法刷机一次成功,但按楼主的网 口设置保存插入主路由,也能在局域网中发现IP,就是利用这IP进入不了管理页面,搞了N次,用手动设置IP插入主路由后一样也进不了,愁死我了,现在现在也刷不回去了,我忘记把IC取下来换另个去折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原来的迅雷第一代老矿机,不知道能不能编译一下。

刷甜糖,继续回血

网友:
自己的一个opentwrt 装了ari 这个下载没速度?

网友:
请问、手机可以局域网离线下载吗

网友:
请问下载宝pro,带内置硬盘的能刷不?

网友(2022-10-19):
只有下载宝能刷还是7621的都能刷?

网友:
实测这个机器,使用NTFS文件系统的U盘,会出现无法访问的情况,具体原因不明,而且本人尝试各种方法去修改U盘的权限,全部失败,用EXT4文件系统也有问题,不过这个问题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