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光收发模块

楼主(2020-05-12):
拆解华为光收发模块,型号RTXM191-400
模块正面

模块背面

模块侧面,华为标识

拿下胶塞

打开上盖,露出电路板,发射和接收组件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全家福

集成块型号查不到资料,应该是坏的模块,考虑是不是拆下激光元件做激光指示器。

网友:
代工贴牌的。

网友:
这不是华为的模块,第三方的兼容模块

网友:
这不是华为的,是武汉电信的。只是在华为机架用,贴了华为标

网友:
见识了见识了见识了

楼主:
统一回复,这么多专家鉴定,看来不是华为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会坏的吧

网友:
应该不是原装模块,原装的不是这样子的标签。
不过原装的也是其他家OEM的产品。

网友A:
这个一般是不会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不会坏的吧

10km的模块,大把的坏, 坏的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不会坏的吧

肯定是坏的,不然哪里舍得这么拆!

网友:
看来红外线半导体光泵很常见,类似以前VCD光头用久后老读盘失败。532纳米绿指星笔,里面是1064纳米红外光泵,通过胶合晶体倍频到532纳米,天冷后启动慢,怕磕碰。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不知道能改个什么东西玩玩

网友:
这些激光器件哪里能找到说明书?
我有一些850nm的想改成TTL电平传DC-100Mhz样子的信号,
这样就可以走UART口或者SPDIF一类的信号。

网友:
做激光指示器?通讯用的激光是不可见光啊,怎么指示呢?

网友:
1310纳米的波长,单模光纤,裸眼看不到光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