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拆解艾美加伯努利磁盘 Iomega Bernoulli Disk

楼主(2020-05-12):
艾美加 Iomega,就是生产ZIP驱动器的那个厂商,伯努利驱动器是这家厂商在ZIP之前的产品。什么是伯努利驱动器,请百度一下“伯努利驱动器”,驱动器的拆解参见之前我在老站发的帖子:《少见的Iomega Bernoulli II drive》

机缘巧合,15年的时候单位的霍尼韦尔TDC3000报废,借机拆了台伯努利驱动器,当时没找到磁盘,前两天收拾单位的废品库房,居然翻出来一堆这个伯努利磁盘,拆一张给大家瞧瞧

顺便在某宝上买了一根50针SCSI线缆,等到货了再发帖测试一下这套24年前的老货还能否正常工作

1、磁盘外套伯努利纸壳包装

2、磁盘本体,20MB容量

3、与ZIP盘和3.5软盘对比

4、大大的读写窗

5、开拆,取下4颗内六角螺丝

6、取下读写窗保护盖

7、开盖,这是背面部分,铺着无纺布

8、中间是一个弹性结构,作用应该是压紧盘芯

9、下面有一个翘起的弹片,作用应该是将无纺布贴近盘片,在盘片旋转的时候清洁盘片

10、正面部分,盘片在中央,左上角的保护盖弹簧,右下角的写保护开关

11、盘片很特殊,可以看到是两张盘片贴在一起,中间夹了块无纺布,原理不明

12、原样装回,霍尼韦尔 US操作站安装盘,1996.4.26

网友:
见过或者用过不少活动硬盘和大容量软盘,楼主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A:
刚看了楼主的《少见的Iomega Bernoulli II drive》帖子,发现我只是没见过这个软盘,驱动器我有,只是被我拆了。当年没找到盘所以拆了研究了,零件都扔了,现在还有那个电路板,大磁铁(那两个大磁铁吸力很强)、磁头组件还有大线圈。
后悔当年
对了楼主那个驱动器有多重呢?有没有称过?我记得是死沉死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楼主的《少见的Iomega Bernoulli II drive》帖子,发现我只是没见过这个软盘,驱动器我有,只是被我 ...

1725g

网友:
够重,以前的东西质量好,结实。现在做的东西的太篓

网友:
卧槽,第一次见这玩意儿!长见识了~~~

网友B:
国内用霍尼韦尔的好像不多,你们是电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用霍尼韦尔的好像不多,你们是电厂吧。

中石油,早期的装置很多霍尼韦尔的,TDC3000、PKS这些,后来用横河的多,Centum XL、CS3000、VP这些,现在新上的装置开始国产化,用浙大、和利时这些,不过说实话,国产DCS和横河相比差距还是蛮大的

网友(2023-06-01):
真是非常罕见的老古董啊

网友:
这玩意早年也拆过一个,这么多年不知道扔哪个角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