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Atech户外表的拆解/研究/零部件更换~新手小白,望指教

楼主(2020-05-12):
买了个德国ATECH F&S户外多功能表,功能很多:日期、时间、秒表、温度、湿度、气压、海拔、天气预报、月相等等,功能甚是强大。
由于好奇,拆开了后盖,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结果发现:屏幕、电路板这两样东西,用料做工非常不错,尤其是屏幕,做工确实是德国的风格;可是外壳、电路板上电子元件和焊接,简直是山寨中的垃圾了,看到后想吐几口。
去网上又搜了搜相关的资料,资料非常少,几乎搜不到;但是搜到了几个论坛里屈指可数的那几页别人的介绍。才知道,这款表,是德国设计的,主体部分由德国制造,然后让中国代工剩余部分的。

冒出一个想法:在我现有能力和资源允许范围内,将这块表的电路板上的一部分元件和焊点,更改为高品质的,那么这块表的档次岂不是达到了几近完美?!打定主意,首先得研究一下这块表的内部电子元件。

元件名称

参数及含义
热敏电阻
1. 按照外形可以分为双端轴向玻封、单端玻封和贴片三种,其中玻封热敏电阻用于测量气体或液体等流体温度,贴片热敏电阻是用于测量物件表面温度;此表应该使用玻封热敏电阻;

2. 按照温度特性曲线可以分为NTCPTC两种,其中NTC热敏电阻其阻值随着温度升高而变小,而PTC热敏电阻其阻值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经过实测,此表使用的是NTC热敏电阻;

3. 标称阻值:在室温25摄氏度、室湿度60%RH下的阻值大小,最常用的是10K欧姆;经过实际测量,此表上的热敏电阻标称阻值就是10K欧姆;

4. B值:实际上学术上称之为Beta值,是指每变化1摄氏度、热敏电阻的电阻值的变化幅度大小,是反应热敏电阻对温度灵敏度的一个指标,一般常见的是从32004500之间;经过自己按照网上资料的计算,温度变化1摄氏度,B值为3200的热敏电阻和B值为4500的热敏电阻的各自电阻值的变化量,相差并不大,对温度测量的准确度几乎造不成影响;所以,如果不是对温度测量精度要求到小数点后面几位的话,可以忽略这个B值;此表上的热敏电阻,我计划选用最常用的B值为3950的;

B值的计算方法如下(电阻值单位:欧姆,温度单位:K):

                                                                      ,其中:RT1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电阻值,RT2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电阻值,T1T2是绝对温度;

5. 阻值精度:热敏电阻本身的阻值精确度,是反映热敏电阻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常见的有1%5%;此表上的热敏电阻,我计划选用高精度的1%的;

6. 热敏电阻没有正负极之分;
湿敏电阻
1. 最经典的,就是陶瓷片湿敏电阻;其原理是:在陶瓷片上,涂上一层湿度感应物质,然后再铺设上两个电极;不同的湿度,其导电程度不同、也即电阻不同,进而可以通过测量电阻而得到相对湿度大小;此表上就使用了这款湿敏电阻,其实际测量尺寸是:长**厚为6mm*5mm*0.5mm

2. 陶瓷片湿敏电阻,为了防止其湿度感应物质极化失效,必须在两极加交流电压而不能是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可以是正弦波、也可以是方波;经过实际测量,此表在湿敏电阻两极供的就是交流电压,但是交流电压大小不能通过万用表测量,只能通过桥电路来测量,这一点本人不懂,就没有进一步深究;

3. 标称阻值:在室温25摄氏度、室湿度60%RH下的阻值大小,最常用的是31K欧姆;经过实际测量,此表上的热敏电阻在约15摄氏度、约50%RH湿度下的阻值为150K欧姆,这个和标称阻值为31K欧姆的湿敏电阻的湿度阻抗特性表里的数据大概一致,所以,我决定此表上就使用标称阻值为31K欧姆的湿敏电阻;

4. 湿敏电阻没有正负极之分;
稳压管
1. 稳压管也称稳压二极管,分为玻封稳压管和贴片稳压管;经过查看,此表上使用的是玻璃封稳压管;

2. 稳压管就是一个二极管,它在工作状态时就是反向被击穿状态,所以稳压管分正负极;玻封稳压管上标记黑色的一端,是负极,应该接到电路板上标记的负极焊脚上;但是,实际上,稳压管的负极,是接在电路板中的高电势端上的、也即供电正极上的;经过实际查看,此表上的稳压管的负极是接在了3V电源的正极上的;

3. 额定电压:只有大于等于此电压时,稳压管才能被击穿从而开始工作;小于此电压时,稳压管处于非工作状态,相当于断路;经过实际查看,此表上的稳压管的负极是接在了3V电源的正极上的;
晶振
1.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两种;有源晶振,需要供电,通常为4个焊脚,其中2个分别接供电电源正负极且正负极不能接错、另外2个接入谐振电路中且这2个焊脚不分正负极;无源晶振,不需要供电,只有2个焊脚,直接接入谐振电路中,不分正负极;经过查看,此表中使用的是无源晶振,只有2个焊脚,不分正负极;

2. 标称频率:就是晶振本身的振动中心频率,正常情况下,钟表、电子表里面的晶振标称频率都是32.768KHz;目前断定,此表中的晶振的标称频率为32.768KHz

3. 负载电容:晶振的2个焊脚需要分别各自串联一个电容、形成一个谐振电路,才能启振进而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与晶振焊脚连接的这2个电容,就称为晶振的负载电容;负载电容的大小必须和晶振标称的一致,否则晶振是无法启振的;负载电容的大小计算,就是按照与晶振2个焊脚连接的这2个电容串联来计算的,计算后还要加上一个整个电路板的电容大小作为修正,最终的计算结果就是负载电容值,一般最为常用的晶振的负载电容是12.5PF;经过实际查看,此表电路板上,晶振2个焊脚各自串联了一个电容,由于我借的那块万用表的量程有限、没有测得这两个电容的容量值,更无法知道整个电路板的电容大小,所以,目前只能默认为此晶振的负载电容就是最为常用的12.5PF

负载电容CL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CGCD分别是晶振两个焊脚各自连接的电容大小,CS是晶振两个焊脚之间的寄生电容(也即:电路板的电容);

4. 相对偏差PPM:晶振的频率也使随着温度等外因条件而有所变化的,这个值就是晶振的频率精度偏差,单位是百万分之一,这个值越小表示晶振的精度越高;例如,标称频率为10MHz的晶振,其频差为1PPM,那么它在工作时的频率偏差就是10Hz;最为常见的值,有5PPM20PPM
导电斑马条
1. 导电斑马条,是一层绝缘物质、一层导电物质交互铺设而成的,由于层数较密、总会有一层或几层导电层能够被压接在需要导电的电极上,所以不需要专门关注位置的偏差,直接随意连接即可;

2. P值:是斑马条上导电层和导电层之间的间隔,这个值越小其通用性越强;

3. 经过实际测量,此表上,连接电路板和屏幕的斑马条尺寸为:长**厚是45mm*4.5mm*1mm;连接按钮和电路板的斑马条尺寸为:长**厚是45mm*5mm1mm(注意:实际没有这么长,但是按照这个规格买,然后自己用刀子切割即可);

网友A:
登山挂表,小众的玩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登山挂表,小众的玩物

嗯,是的,呵呵,就是玩玩而已,真是徒步的话,还就不敢用这玩意了,呵呵;
就是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个月相和日月出落时间,感觉挺好的;

网友B:
老铁是来砸场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铁是来砸场子的吧。

??
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发错了,我可以删除,多谢

网友:
一大推牛市

网友C:
我10年前买过一块同样的,100块

网友D:
探头内置,就不防水。用作户外怎么用?

楼主:
嗯,里面没有芯片,就是集成电路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0年前买过一块同样的,100块

嗯,挺老的东西了;具体的来源,我都没查到,只有一份英文的说明书;
说明书上的外壳logo和这个也不同,同时从零部件和焊工来看,我觉得,设计和部分元件不错,剩余的就不行了,绝非是德国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内置,就不防水。用作户外怎么用?

外壳是防水的,有两处:外壳贴合处有一圈防水胶垫,同时在电池盖上还有一个和硬盘通气孔处的那种防水防尘垫;
这个湿敏电阻,不仅怕水,更怕灰尘,所以也有它的很大限制;

不过我看到很多温湿计,都是用的这种双极湿敏电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10年前买过一块同样的,100块

性价比很不错,有气压计等不常见的功能。我跟父亲2010年第一次去北京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一个旧指针大气压计也卖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性价比很不错,有气压计等不常见的功能。我跟父亲2010年第一次去北京紫南家园,酷车小镇大柳树市场,一个 ...

哦哦;
嗯,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耗电不是一点半点啊 ,呵呵,松下和南孚的2032电池都试过了,也就两三天就带不动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哦;
嗯,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耗电不是一点半点啊 ,呵呵,松下和南孚的2032电池都试过了,也就两 ...

功能太多就费电,怎么不用可充电的锂电池呢

网友G:
得了,这内部妥妥的国内山寨风格。。。。那pcb多薄啊,焊接多马虎啊

网友:
德国品牌  中国制造

时钟晶振换成8025就行了,绝对准确

网友:
德国品牌  中国制造!顶一下!

网友:
德国品牌  中国制造,这牌子,我有个手持式的,带电子指南针和海拔高度,7+2商城积分换的,屏幕背光还挺费电,表倒是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能太多就费电,怎么不用可充电的锂电池呢

是,确实太费电了;
我现在给改成5号电池了,但是保留了原来纽扣电池仓;只是,携带不方便了;

我大概算了一下,200mAH的电量,如果电池电压稳定,能3到5天,如果不稳定,就一天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得了,这内部妥妥的国内山寨风格。。。。那pcb多薄啊,焊接多马虎啊

我也看到内部做工非常差;
但是,我看那个密封、防尘垫和液晶屏幕,做工非常好,比现在的都好很多,尤其是屏幕,周围做的非常圆润,底面的背反也涂的非常好,不太像国内的山寨;
但是看焊接和用线,那就一股山寨味道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