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东芝8S2F 32G SLC双贴开卡求助!

楼主(2020-05-12):
46xt固态U板,双贴8S2F,想做个64G SLC的盘

从某吧下了46xt的专用工具: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O0825A_FWO0818A_xS2F

软件里只有2个颗粒的参数,7S2F和8S2F

ce分布正确

设置如下

开卡卡pretest flash

然后把参数移动到O0331A版本里,这次卡Test unit ready ok。

用O0609A版本提示如下:

各位坛友有做过这个方案的,麻烦告知用哪个版本能开出来。不胜感激!

网友A:
8S我之前也是想过上46xt的,结果翻车差点翻沟里去,最后放弃了,把颗粒都出掉买别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S我之前也是想过上46xt的,结果翻车差点翻沟里去,最后放弃了,把颗粒都出掉买别的东西了 ...

我还有十几颗,想着怎么也得做成成品卖出去啊

双贴903跑圈不过,单贴容量太小,没办法,才想上46x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十几颗,想着怎么也得做成成品卖出去啊

双贴903跑圈不过,单贴容量太小,没办法,才想上4 ...

上微冷的903,容量降到90%~85%,应该就没问题了,京一的板子我试过双贴不能开DDR,开了会卡boot FW,另外京一的板vccq那两个磁珠建议一坨锡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十几颗,想着怎么也得做成成品卖出去啊

双贴903跑圈不过,单贴容量太小,没办法,才想上4 ...

前几个月40一颗收回来几颗,最后搞的烦了就都出掉了

网友B:
真的要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46
看错,是2246en板子。这个闪存还没搞过。

楼主:
这里无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要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446
看错,是2246en板子。这个闪存还没搞 ...

4贴做了个46en了,一直挂着没卖出去呢

巨热啊,烫爪

网友:
引用 楼主:
4贴做了个46en了,一直挂着没卖出去呢

巨热啊,烫爪

1DIE=2GB,凑满32GB要16个DIE,不热才怪。

网友:
            原来的帖子  闹乌龙了,,就当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十几颗,想着怎么也得做成成品卖出去啊

双贴903跑圈不过,单贴容量太小,没办法,才想上4 ...

微冷的板他不是说可以双贴吗,他说不过的都是体质不好的

网友C:
2246XT是支持8S2F的 不过好像需要改参数  供电也好像要改 好像你的工具设置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6XT是支持8S2F的 不过好像需要改参数  供电也好像要改 好像你的工具设置也不对啊 ...

放弃了,不做了,买了nw435,到了贴上。

网友:
这颗粒没辙了

网友(2020-07-24):
引用 楼主:
4贴做了个46en了,一直挂着没卖出去呢

巨热啊,烫爪

46EN 4贴8S2F用这个开出来128G只有300M左右得速度呀,是不是固件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微冷的903,容量降到90%~85%,应该就没问题了,京一的板子我试过双贴不能开DDR,开了会卡boot FW,另外 ...

磁珠???
字数补丁

网友(2020-09-0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128
这个帖子楼主说VCCQ要改成3.3V,不知道你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