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各大医院呼吸科主任都没用过的听诊器,韩国货,当时价格$199

楼主(2020-05-12):
韩国产电子听诊器,品牌Jabes(网上可查资料甚少),配套软件可以采集声音信号,可以自动分析呼吸音及心脏杂音,适合医学教学及远程医疗用。
我的上级主任6年前托人在韩国采购的,没用过几次就吃灰了。
最近翻出来装上电池不开机,考虑按键导电橡胶老化阻值增大。
不废话了。
拆之!

网友A:
这个神奇的听诊器是怎么提示的?直接通过耳机语音提示检测结果吗还是连接电脑 ?

网友B:
橡胶上面贴层铜箔胶带能修复。我经常这样修遥控器

网友:
可以录音么?

网友:
第一次见电子听诊器

网友:
应该是用在郊区远程依聊,应该能调节放大音量。

网友C:
事实证明你的主任是个称职的呼吸科医生。如果他老人家需要用到智能设备去听呼吸音、心脏杂音,那么他也只比普通人高明一点点而已。当然,听力减退的人需要借助设备的例外。
什么设备重放出来的声音,都比不上耳朵直接听到的容易分辨。

网友:
可能更便于声音放大 判别病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证明你的主任是个称职的呼吸科医生。如果他老人家需要用到智能设备去听呼吸音、心脏杂音,那么他也只比 ...

主任他老人家今年才40岁
这个听诊器呼吸科不太适合,降噪降到异常呼吸音听不清了。
心脏听诊可以,异常杂音特别是瓣膜杂音听的很清楚。
就连难得见到的甲状腺杂音、颈总动脉狭窄杂音都可以听出来。
听胎心音也不错。
这些是导气式听诊器无法比拟的!
还有我们是风湿免疫科的,这个听诊器买来的初衷是听肺部的爆裂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上面贴层铜箔胶带能修复。我经常这样修遥控器

我打开以后按键贴粒导电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神奇的听诊器是怎么提示的?直接通过耳机语音提示检测结果吗还是连接电脑 ? ...

开机戴上直接就可以听了,电池仓那里有一个2.5mm耳机接口,可以连接耳机或者转接电脑记录声音,以及远程听诊。

网友:
就是一个助听器。

网友:
第一次见电子式听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