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吹风机顺便测下功率(PHILIPS BHC201)

楼主(2020-05-12):
『X折腾』简修飞利浦吹风机顺便测下功率
就开关脱焊了,补焊后加热正常,现在放新家正常使用中。

网友:
刚修了一个加热丝断的飞利浦,买加热丝很贵,用铜线接上提醒朋友不要用三四档,那款过热保护都没有

网友:
。。。。。飞利浦恒温保护那款,丝断,电机不转,风叶烤变形,果断放弃了

网友:
有一个飞利浦的风筒像是卡口的,一直打不开

网友:
飞利浦就这做工?

网友:
飞利浦8210,,处于最高档,插电,一股青烟冒出。开关烧坏一触点。估计另2个接触不好,大电流通过一个触点,烧坏。本地没卖。邮费贵。先吃灰

网友:
看上去好像不如国产的串励电机电吹风好用些,全金属没热保护的话,可以挡住些进气口,会变成吹热缩管专用工具。

网友:
这是学徒焊接的吧

网友:
这焊工真差,除了电动牙刷和剃须刀,飞利浦的东西尽量少碰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比松下低一个档次

网友:
大婶就是吹风机的天使

网友(2020-08-16):
我也遇到202故障,一模一样,断了这个棕色的线

网友:
焊接工艺的确很差了,对不起这个飞利浦名牌了

网友:
长见识了,我也有个断了线的在吃灰,空了也整一下看

网友(2021-02-04):
我的202都断了,不知道该怎么连接,有没有能提供个电路图或是清晰照片的?

网友:
这电线看上去质量差啊,容易断丝

网友(2023-03-23):
这焊工学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