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H27Q2TDLQM3R有大佬研究出来了58XT上怎么开

楼主(2020-05-12):
百般折腾只开出来一半过程大佬们太有味也不说了
Hynix,2Tbit,H27Q2TDLQM3R-BCF
Hynix,2Tbit,H27Q2TDLQM3R-BCF=AD,3E,1A,A3,63,25,2,16,2048,04096,0258,04216,04012,02000,02,02,04,4,42,16,0,99,7E,19,0000,A2,00,00,25,10,25,10,00,34,00,09,01,8F,00,60,1,0,02,04,06,08,03,00,2,05,0000,0000,7E,19,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Hynix,2Tbit,H27Q2TDLQM3R-BCF=HY16   这个颗粒不知道多少die我套的是8die的
因为不懂这些参数随便当成HY16开了看看能改回240G的吗

补充内容 (2020-8-12 14:45):

网友A:
把参数第16位改成4再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第16位改成4再开试试

大佬膜拜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第16位改成4再开试试

厉害,这都记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膜拜搞定了

老弟用的哪一版工具?我按你的修改,显示固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弟用的哪一版工具?我按你的修改,显示固件不支持

HY16的版本我是随便找了个套的版本在图上有

楼主:
Q0405A这个版本的速度不是直接跑40一50G掉速的它是15--150M波动型的不知道是不是颗粒问题还是版本问题会弄的找个新的版本开吧我自己消费懒得弄了速度还是可以的系统贼快

网友:
二楼大神厉害,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参数

网友:
Internal Chip Number,这个类似46系列的Die/ce,就是每CE多少Die

网友:
谁有Q0630A这个记得士必得好像是用这个开的海力士HY16 Q0407这个版本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
楼主板子应该是316的吧?这个颗粒用转接贴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0-08-10):
大佬用的哪一款固件啊?58x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参数第16位改成4再开试试

我开卡 卡坏块测试怎么办?第16位是02就行,如果改成04或者4就不行了。

楼主:
忘了丢哪重新改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丢哪重新改了一个

开128G就没有问题,一改第16位打算开256G,后就卡坏块测试,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128G就没有问题,一改第16位打算开256G,后就卡坏块测试,怎么办呢?

你想开满256。。。。。。。。老实点240吧再不行用我那包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开满256。。。。。。。。老实点240吧再不行用我那包试试

不是啦,是直接坏块测试不过,用了你的包也过不了坏块测试,只能开120档的。

网友(2021-04-10):
这么牛逼的也能开

网友(2021-11-27):
感谢大佬了啊

网友(2022-03-20):
引用 楼主:
忘了丢哪重新改了一个

你好 下载了识别不了,我的是SM2256K AB 带缓存芯片  H27Q2TDLQM3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