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华同方液晶电视不工作

楼主(2020-05-12):
这是一台THTF液晶电视机,给上电源开关红灯亮,再按开机按钮蓝灯不亮,换 下来一个开机按钮,蓝灯亮了,过了5分钟,电视机才开始启动,出现清华同方画面,之后出现蓝屏,因为没有遥控器,用手动调整,无法和电视信号连接上,后来就一直蓝屏,直到自动关机。再重新启动电视机,只是红灯亮后蓝灯亮,电视机没有任何反应了,背光、蓝屏、图像什么都没有。又拆机检查一下,没有发现故障点,请大师帮忙分析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清华同方液晶电视,最垃圾的电视品牌,没有之一,前几年老家买了一台48寸的,很少用,经常出各种故障发神经,又经常能自愈,前两年开不了机扛云县城修理,结果一到维修部就好了,连续开机两天都正常,维修人员说电视是好的不用修,扛回家又发神经,时不时又不能开机,搞得快没脾气了,今年疫情在家时间长,前两个月回光返照竟然完全正常了,后来又彻底开不了机了,扛去县城换了个电源板,暂时正常了,要等过年回家才知道神经病是不是彻底好了!

网友:
买过清华同方的笔记本,垃圾的一B,没出保修期换过3次主板

网友:
同方的优盘好好的给我上了一课

网友:
现在电视机都是安卓系统的,应该刷机能好

网友:
也许是电源板输出供电不足

网友:
关机属于无信号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