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雷打烂了五个网线口

楼主(2020-05-12):
有会修的大神吗?wifi正常可以连接

网友A:
换网络变压器试试看

网友:
买个尸体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网络变压器试试看

看图吧..后面烧了..

网友:
可以扔了,还有就是标题,少了个“被”字

网友:
没什么维修价值,雷击的说不定有什么暗病。

网友:
光纤到家应该不至于啊

网友:
直接扔了吧,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B:
这是网线被雷P了吧,一般最多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网线被雷P了吧,一般最多电源坏了

是,就是五个网线口全不行,但WIFI正常可以连

网友:
算了 就做个无线桥接器吧,据说5G连的话 速度也很不错

网友:
只能无线桥接用了,大概高手可以修好,CPU挂了  就难了

网友:
大工程,建议出掉重新入新的...

网友:
多层板的话就真不用修了

网友:
没什么维修价值,直接扔了吧

网友:
20包邮解君愁

网友:
1947958141 qq 我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