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飞羽FY-18SNOX-55H即热式电热水器

楼主(2020-05-12):
      年前冬天入手一台飞羽FY-18SNOX-55H热水器,5500W可调节恒温功能,用起来效果还不错。装好后测了下工作电流25A左右,看来还真有5500W,而且感觉确实能恒温。

      像不像个单反镜头,哈哈,下面那两圈标数字的颗粒感部位是分别调节温度和水量的。
       买之前是想找个拆机帖看看,了解下的,这个可以,但是真没有,反正没找到。用了一阵子,确实挺好,实在忍不住,打算拆开瞅瞅里面神马样。

      这是卖家(厂家)宣传图片,从图片上看电路板、传感器、水流开关...应有尽有
     本来以为这货所谓无极调温恒温是唬人的,多半就是双金属片之类的机械温控,结果拆开一看,居然真有块电路板,整个结构基本上算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从底部开拆,俩齿轮,一个是调温电位器,一个是水量控制。

索性把主板拆下来。主板阻容降压供电,蜂鸣器用于告警提示,光耦PC817二极管侧连220V输入(经电阻限流和二极管整流),三极管侧配合单片机控制双色LED亮、灭、不同频率闪烁实现几种状态(工作、告警...)指示,单片机驱动光耦MC3052控制可控硅实现温控,还有电位器旁边撬开的小塑料壳内一个光敏电阻加一个氖管,用于检测零火线是否接反,有点类似光耦隔离。

    6颗螺丝部位是水流检测开关,靠水流推动里面磁铁控制电路板上干簧管。有硅脂的位置是可控硅散热器,利用水冷散热,可控硅型号BTA41,俩铜螺杆是加热体接线柱。热缩管套着的黑色线是出水温度探头(不想拆探头直接从主板上焊下),旁边紧挨着还有一组空置的焊点,估计可以再加一个探头,俩探头分别检测进水和出水温度。双8脚IC是单片机,型号没记住。整个主板涂有一层透明防水胶(所以拍照有反光),一般的潮湿不足以影响。
     整个看起来还算厚道,没什么明显缺陷和偷工减料,设计也还合理,基本上和很多大的壁挂式即热电热水器电路结构差不多了,只是没有显示屏当然体积也就更小巧紧凑,特别适合台盆下面安装。采用瞬驰加热技术(电热丝泡在水里),加热速度非常快,几乎秒出热水(仅出水口到龙头连接管内那点冷水),效率很高。
      就拆到这个程度吧,装回,收工。

拆修飞羽5.5KW即热式热水器,简单问题复杂维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157-1-1.html

拆改修飞羽即热式电热水器FY-18SNOX-55H,置之死地而后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524-1-1.html

网友A:
即热式功率太大了,很考验家里的电线

网友B:
用这种一定要做好漏电保护

网友C:
刚看到图的时候我也以为是镜头呢,还在想楼主发贴前是不是喝了点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热式功率太大了,很考验家里的电线

是的,得亏当初装修时预埋线够大。这功率和燃气热水器动辄20~30KW相比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一定要做好漏电保护

总闸有漏保,热水器规范接地,并单独一个32A漏保空开,灵敏度改低到了10ma以内,再加上热水器自带的保护设计,应该算很安全吧!

网友D:
应该弄一种冰箱与空气能热水器组合一起的家电,一边给食物制冷,另一边给水加热。我家里最大功率只有3千瓦,用不了直热式电热水器。

网友:
这个应该归结为哪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图的时候我也以为是镜头呢,还在想楼主发贴前是不是喝了点酒呢 ...

你这一说惊我一身冷汗,酒醒了赶紧去看,幸好镜头好好的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弄一种冰箱与空气能热水器组合一起的家电,一边给食物制冷,另一边给水加热。我家里最大功率只有3千瓦 ...

冰箱功率太小了,就算能把热量收集起来也没什么意义。
家里最大功率3千瓦也忒小了吧,以现在的厨房电器,随便用个电饭煲加电磁炉...就可能过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弄一种冰箱与空气能热水器组合一起的家电,一边给食物制冷,另一边给水加热。我家里最大功率只有3千瓦 ...

热泵的热回收,也是很坑爹的。压缩机太热不行太冷也是不行的。还有冰箱一天就用哪一度电,搞不了多少热出来。冰箱冷凝管太冷外壳会生锈。
想想夏天回收空调的废热还实际点。

网友:
看着不错,留名,下次家里可以买一个试一试

网友E:
家里用了一个飞羽的,1500W,只用热水来刷完,用几年了,还不错,看来质量还可以。

网友:
卧槽,这玩意做得真的有点像单反,仔细看又有点像手电筒

网友F:
即热式电热水器功耗大,但实际耗电量反而比普通热水器小,普通热水器热量散失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热式电热水器功耗大,但实际耗电量反而比普通热水器小,普通热水器热量散失比较大 ...

正解!

网友:
谢谢详细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里用了一个飞羽的,1500W,只用热水来刷完,用几年了,还不错,看来质量还可以。 ...

感谢提供信息,谢谢

网友:
看起来做工很不错啊

是好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