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缸发动机 动图

楼主(2020-05-12):
紫薯去皮

网友A:
这个不象发动机。你说5缸压缩机我信。

网友:
汽车空调压缩机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象发动机。你说5缸压缩机我信。

这应该叫五缸转子压缩机。

汽车压缩机好多都是这种结构的。   随着发动机转速走的高速压缩机。

网友B:
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动机早晚会淘汰,被电驱动,太阳能,高性能电池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动机早晚会淘汰,被电驱动,太阳能,高性能电池代替 ...

发动机5分钟就能加满油,电池我这辈子是不要想了!不充几个小时,能用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5分钟就能加满油,电池我这辈子是不要想了!不充几个小时,能用多久? ...

现在手机电池那么大,充电半小时就基本上满,在以前是不可想象,以后汽车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电池那么大,充电半小时就基本上满,在以前是不可想象,以后汽车也会这样 ...

需要时间,当白鼠要看自己的实力和需求。

现在电池组的单体均衡还做不到,一般十几次充放不均衡率就很高了,好一些的百次充放也会出现不平衡,最终导致电池组报废。

加之地域广阔,电车对低温适应不足,冬天冷的地方真的是别想动,启动100公里实际50不到,启动300公里能跑100不错了,还需要地库否则满电放在哪里,次日起来就一半了,低温保护循环系统自加热消耗。   没有保护功能户外存放直接把电池冻坏。

慢慢走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网友:
电动车目前阶段应该主要还是电池安全性和充电速度问题吧

网友:
这五个活塞也不是直线运动啊

网友:
螺旋桨飞机原来有这玩意

网友:
这不像是发动机的结构,很像楼上说的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