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POE电源

楼主(2020-05-12):
这是某祖国不可分割领土品牌的摄像头POE电源,使用两三后发现管理软件时常找不到该摄像头,反复重新接入电源,可短时间正常,然后又随即出现相同故障,替换后到手,于是有了本贴。
先来看看外貌。
站高了往下看

翻个身再看,标签显示参数:48V0.5A

侧着看,不管要不要,先打个马赛克。

竖着看,一进,一出(带POE供电)

扒开看。这是个应有该有的标准合规的电源,采用了深圳东科的次级反馈,反激式 AC-DC 反激式离线式开关电源控制芯片DK125方案,同时为隔离阻断开关电源对网络信息的影响,网口采用了带金属屏蔽的母座。从图中可以看到,考虑到设备的工作环境,外壳的做工还是可以的,特地在外壳连接处加了凹槽的,各部件连接缝隙很小,特别是网口。

上图中,可以看到拆机工具。很明显,外壳是无镙丝、超声焊接的,本想无损拆了,可惜功亏一篑。

咦,多了什么,刚刚拆的时候没听到有什么异响啊?肯定是拆的时候把什么弄坏了。

找找,喏,电感磁柱(果然有磁性的东西更脆)。

目视,无镙丝,那就是底下贴胶罗。这胶纸,不知是什么品牌,粘性相当不错,撬的时候需要的劲不小,很牢固,用力摇晃,没松动无异响。

先简单清清下胶。使用一段时间后,胶纸垫已经有些老化了。

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不太好,不够“风清气正”,再清清,看够清楚就好。

这个清楚了,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8=4(数据)+2(供电)的方案,如下图所示。

这是接入省教育考试院视频平台(中高考监考视频监控实时在线)的摄像头POE,当年为统一管理,是指定了品牌的统一规范建议。这套平台用起来,稳定性、可靠都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么多年来,平时也一直开着,很少有麻烦到供应售后方。整套系统从软硬件设备(监控与广播),到网络改造,电源独立供电改造(6000W在线UPS+192V松下铅酸电池组)及对应的售后服务等等,价格还是合理的。
PS:从保密角度出现,摄像头不能用全高清的,至少接近放大是不能看清卷面上的字。
剧终。

网友A:
标签写的121345678是不是多打了个1:lol:

网友:
应该是一次性的

网友B:
放大不能看到试卷上的字?

我们考试时候监考都说摄像头高清变焦的,放大之后试卷每一个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写的121345678是不是多打了个1

补丁,再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不能看到试卷上的字?

我们考试时候监考都说摄像头高清变焦的,放大之后试卷每一个都清楚 ...

能要保证看清学生的动作神态,至于试卷内容,当科考试结束前都处于保密状态。另外,现在考试过程中,不仅考室内有监考老师,考场内还有其他人员再看监考视频,同时省级教育考试院——市级——区县还有专人在盯。

网友:
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保准POE电源,应该叫叫网线接口的供电器

网友:
用于百兆网络,做工可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网桥用的。

网友:
布线很有特色。

网友C:
非标强供电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强供电比较危险

这种体积下,再塞个DC-DC隔离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