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鲁大师143瓦,电源功率180瓦,够不够?

楼主(2020-05-12):
现在200瓦电源噪音太大,品牌机电源180瓦,想换上去。

福利

网友A:
为什么电源瓦数跟噪声挂钩了。不过我买的cpu也写着45瓦,但是我现在整机连显示器,按照功率计,也只有45瓦。。。。

网友B:
如果电源风扇噪声大那就是风扇轴承没油了,可以拆开电源撕掉风扇标签加点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电源瓦数跟噪声挂钩了。不过我买的cpu也写着45瓦,但是我现在整机连显示器,按照功率计,也只有45瓦 ...

使用笔记本更加省电,平均25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源风扇噪声大那就是风扇轴承没油了,可以拆开电源撕掉风扇标签加点油 ...

加过油,没效果,不是品牌机静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笔记本更加省电,平均25瓦左右

不是这个问题,而且我手上的笔记本真的不省,性能不如我这个台式机,功率还65瓦。另外静音真的是风扇问题,我这两个月也在考虑更换了散热器的风扇,我现在的散热器转速2500转左右,想换成600-2000转的4线风扇,降低转速静音

网友:
那你就电源风扇也换了,拆个电源,里面两针风扇

网友:
联想 I7 4790  16G  1T*2+128固态  1030 显卡  280w的 全汉 正常工作

网友D:
楼主再加根2G内存,电源再用上品牌机180W的电源的话,也是足够用的,性能也会比原来好不少,这套系统目前来说一般用用足够,不玩游戏的话

网友E:
换吧,一般没啥问题的,实际功耗没有那么大的!

只是风扇响可以换个风扇解决啊

网友F:
很勉强,最好看看你的电源+12V最大电流是否能达到10A。
电源不是只看总功率就可以的,还要看每一路供电的电流能否达标,重点关注+12V。

网友:
完全够用,换吧

网友G:
楼主要是老看那美女鲁大师,那就算电脑关机了还是能听到很大噪音

身子被掏空的人会幻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是老看那美女鲁大师,那就算电脑关机了还是能听到很大噪音

身子被掏空的人会幻听 ...

有体会哈,常常深夜学日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吧,一般没啥问题的,实际功耗没有那么大的!

只是风扇响可以换个风扇解决啊 ...

看张嘉译的《悬崖》烧了两个显卡,最后连U也烧了,搞不懂是主板还是电源,联想品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再加根2G内存,电源再用上品牌机180W的电源的话,也是足够用的,性能也会比原来好不少,这套系统目前来 ...

已升显卡,免强够用。

网友:
换个风扇吧

网友:
180W的电源应对这种配置够力了,放心吧楼主

网友:
可以用,我建议多给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勉强,最好看看你的电源+12V最大电流是否能达到10A。
电源不是只看总功率就可以的,还要看每一路供电的电 ...

是啊!有点悬,还是要淘25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