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家博士电蚊拍顺带改锂电!

楼主(2020-05-12):
先上一张修改好的正面照充电中。。。

做工还过得去,用料一般

拆开发现蓄电池正极漏液腐蚀断了,电池4.2V,
接上故障依旧:充电灯与工作都能亮就是不能啪啪啪。。。

检查D882三极管开路,用8050替换后正常工作
某宝红包0元购D882后修复
等配件期间顺带改锂电。。。

比划一下位置:空间足够大
外壳无损,屁股上螺丝柱有点碍事切掉

拆除多余原件,原充电灯改2色发光二极管
TP4056充放模块,贴片led去掉备用
充电在屁股后面用DC插座,原装孔位充分利用,稳。。。
引线接线。。。

充电与充满状态,原汁原味。。。

捕获一只蚊子做实验。啪啪啪。。。
啪啪啪。。。

网友:
心情不好的时候用湿棉签触碰接触网 啪啪啪的放电  很过瘾

网友:
看来大家都学会了0元掳电子元件哈哈

网友:
求零元购元件攻略!!

网友:
铅酸改成锂电,啪啪声明显大多了,蚊子直接炸飞或者烧成碳。我家里那个一直没改,充几小时了啪啪声也没什么劲,还以为是哪里老化了,拆开量电池4.4V电压很足,然后无意中按了一下开关,电压瞬间掉到3V了。。。这时候才明白电池老化了,于是换一节18650上去,按一下开关并用螺丝刀捅一下电网,啪啪的声音巨响,赶紧立马拿出放了一年没用的4056充电板,然后一顿操作猛如虎,改完不到一块五

网友A:
求零元购元件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零元购元件教程

同求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零元购元件教程

某宝签到红包翻倍一般有1块左右,有时候能有2块

天猫农场可以换1块 3块的券

淘宝特价app也有签到红包。都是1~2块的红包,撸些包邮小配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
当家里雅格还可以用,还没来得及改锂电,还可以啪啪的时候,我居然又撸了一个志高吸入式吸蚊子,唉!!..

网友B:
求教具体的接线方法,或改装方案,谢谢。

网友:
改得真好,向你学习!!!

网友:
我前年也改过一个,充满电,一啪一个准!真爽!!!
前年夏天充过电,今年还在用……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具体的接线方法,或改装方案,谢谢。

这个没啥接线技巧啊,4056板子上本来就预留有进出焊点,按实际情况怎么顺怎么来
灯的话改不改看个人喜好了

用DC插座主要是方便操作,免开孔、在壳子原有孔位按上充电插拔也稳固

方案的话就是去掉原来220V充铅酸电池线路上元件(不拆也没事),原铅酸电池正负接到4056板子OUT正负就行了,4056板子不会接线就说不过去了吧

网友(2020-10-06):
请问一下 电蚊拍 打蚊子 没有 啪啪啪的声音 是否都是那个三极管的问题?那个三极管要怎么测量呢?谢谢

网友(2022-11-17):
18650加充电板 基本就可以改好多家里的这种小电器了

网友:
我改过好几个。经验:最好用带线的锂电池,灵活,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