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内胎装入钢圈时,总把内胎气门嘴处橡皮弄破了,应如何操作?

楼主(2020-05-12):
如图所示,我想学习拆装自行车内胎。
但当我把自行车内胎装入钢圈时,总把内胎气门嘴处 橡皮 弄破了,

请问各位老师,我应如何操作,才能避免装内胎时,不会弄破 气门嘴处的橡皮?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建议楼主晚上吃完饭跑到小区楼下修车的大爷那里发支烟讨教一下,或者就站那观摩一下大爷是怎么换的就行了

网友B:
先放气门嘴,再把内胎的其他部分放好

网友C:
钢圈气嘴部分是不是有毛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晚上吃完饭跑到小区楼下修车的大爷那里发支烟讨教一下,或者就站那观摩一下大爷是怎么换的就行了 ...

修车的师傅不愿教,生怕抢了他饭碗,要等我走了,才修车,不当我面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放气门嘴,再把内胎的其他部分放好

感谢老师指点!

因为外胎我撬开一边,外胎还有一边在钢圈内。我用力把 自行车内胎 塞进 外胎与 钢圈 之间的小缝隙内,塞进时,无法保证  自行车内胎 的 气门嘴  是垂直于 钢圈的, 我估计就是因为 气门嘴与钢圈 不垂直,导致气门嘴在安装时 橡皮被弄破了。

但我觉得  无法保证安装时,   气门嘴与钢圈 垂直呀?   想请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圈气嘴部分是不是有毛剌

感谢老师指点!

因为外胎我撬开一边,外胎还有一边在钢圈内。我用力把 自行车内胎 塞进 外胎与 钢圈 之间的小缝隙内,塞进时,无法保证  自行车内胎 的 气门嘴  是垂直于 钢圈的, 我估计就是因为 气门嘴与钢圈 不垂直,导致气门嘴在安装时 橡皮被弄破了。

但我觉得  无法保证安装时,   气门嘴与钢圈 垂直呀?   想请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
把外胎尽量拉开,这就要看手感了

网友D:
怎么总感觉这个钢圈气门芯口那有毛刺似的啊,如果没有毛刺的话
看楼主是带着外胎上的内胎,不排除楼主力气小或者力气用的方式不正确。可以尝试另一种方法,把外胎拿掉,先把内胎嘴子放好,然后再装外胎。
现在都是钢丝口的外胎了,直接上了内胎再上外胎没啥问题。要是那种老的全包的外胎就不能这么弄了,不过现在估计太少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

因为外胎我撬开一边,外胎还有一边在钢圈内。我用力把 自行车内胎 塞进 外胎与 钢圈 之 ...

老师不敢当,交流交流而已。

一般大多装内胎都是先按气嘴部分先进去,行云流水地并无任何卡顿呀。

不然你用锉刀纸棒什么的转一圈钢圈气嘴部分看看有无毛刺(感觉可能性小。

看看补胎视频,动作流程是否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

因为外胎我撬开一边,外胎还有一边在钢圈内。我用力把 自行车内胎 塞进 外胎与 钢圈 之 ...

气嘴对准车圈开孔位置,先把内胎装外胎里(先只装气嘴这段),再对准备轮圈上的孔插下去就好。

网友E:
如果用一字螺刀等工具的话,就把内胎先放入外胎中,气嘴先插入钢圈孔中,先将气嘴附近部分车胎入位钢圈中,逐渐沿气嘴两边钢圈对称的入位车胎,最后到达气嘴对向时,用工具撬动车胎使全部入位到钢圈中,最后掰动车胎使其在钢圈中位置正确,即可打气收工,因为内胎始终在外胎内不会受伤,气嘴也不会磕伤。
如果没有工具纯手工的话,那就先把外胎的一边装入钢圈,然后把气嘴插过圈孔,再把内胎由气嘴附近开始整个塞进外胎中,最后由气嘴对面开始把包了内胎的外胎的另一边向两侧逐点塞进钢圈中,最后到达气嘴处也塞入钢圈,掰动外胎使在钢圈中位置适中,打气完工~不用工具手工操作没有弄坏的强度~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一字螺刀等工具的话,就把内胎先放入外胎中,气嘴先插入钢圈孔中,先将气嘴附近部分车胎入位钢圈中, ...

感谢老师耐心回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不敢当,交流交流而已。

感谢老师无私指点!

我按老师说的,搜关键字“换自行车内胎视频”,看视频,学习一下我到底哪些步骤操作失误,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总感觉这个钢圈气门芯口那有毛刺似的啊,如果没有毛刺的话
看楼主是带着外胎上的内胎,不排除楼主力气 ...

感谢老师耐心回复指点!

网友(2020-06-16):
这个弄破一点也不会影响的。。。。。这段橡胶是热硫化在铜基体上的,,